[家电] 樱花恒温燃气热水器液化气置换天然气主板调节问题

楼主(2022-03-09):
樱花热水器置换天然气,已经将喷嘴孔扩至1.5毫米,就是不知道主板的气源开关怎么调节

网友:
这个恒温不知道什么原理,难道是根据出水口温度调节燃气火力大小来调节温度,还是说通过水流速度来控制的

网友A:
你看看板子的背面是不是印着气源切换的开关状态表,反正我改万和的就是这样,还有气嘴不用换,我也是先改天然气买了大气嘴,结果换上后才发现有气源转换开关表,切换后燃烧不好,然后又把气嘴换回去才好,也就是改开关和改气嘴只能做一个,不能都该,我的是万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板子的背面是不是印着气源切换的开关状态表,反正我改万和的就是这样,还有气嘴不用换,我也是先改天 ...

知道了!也不知道樱花是不是也是二选一,谢谢你!

网友:
喷嘴孔小的是液化气,大的是天然气,电路还要切换?喷孔大小为安规定接气源会导致黄火和爆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