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个轻量化的充电恒流照明灯 夜晚遛狗专用

楼主(2022-03-09):
晚上出去遛狗,常常要走进草地。有些人遛狗不讲公德,就怕中招。拿个手机、手电照明都嫌太重。
翻出些元件,赶紧自制个轻量化的充电恒流照明灯

帮同事修行车记录仪,顺带了块3.8元的150mAh的聚合物电池

红包撸的type-C接口4056带保护充电板

自锁开关

1W移动电源用LED灯,带铝基板透镜。2个共1元

CN5611恒流LED驱动电源,2.5元

大致组合分布好部件,在激光切割机旁边测量边画图

开孔放置透镜

亚克力胶水组装

留个上盖,四周都组合好

恒流板设置的0.5A电流

接线

热熔胶固定开关,塞好部件

胶合上盖,后部透明能看到充电指示灯。成本7.3元的轻量化的充电恒流照明灯完工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了。我咋就没想到激光机还能这么用,浪费了自有机器了

网友:
这不比几元的小手电大吗

网友:
现在有钥匙扣这么大小的高亮度手电,非常小巧,非常亮,好像坛里有人推荐过的,价格也合理价位。

网友:
有机器就是爽,可以加个铝块散热

网友:
做的不错,有激光切割机就是好啊,可以自己做外壳

网友:
自从有手机,手电很快没市场了,专业用途才看到

网友:
都是大牛,各种机器都有,雕刻机、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

网友:
怕中招是什么?踩狗屎?

网友:
开关不行,采用电子开关

网友:
求推介哪一款激光切割机?

网友:
有工具就是方便哪

网友:
好像也不怎么亮阿。

网友:
能遛狗的大侠还摆弄这,就象开飞机的去修好自行车

网友:
这装备齐全啊

网友:
150ma能撑多久。?

网友:
我做的和楼主用途类似,不过是用亚硫酰铵14250电池,一次性电池,标称容量1800mAh(当然这是小电流下的标称值),配楼主同款带透镜LED,啥电路都不需要,只要加个开关就好了。
有几个好处:
1、简单,因亚硫酰铵电池内阻大,本身自带限流效果,实际上电池开路电压3.68V,接上楼主这种LED,电流约17mA左右,长时间工作不热,亮度虽然不能和T6之类的比,但和传统灯泡手电比差不多,不需要另加限流电路。
2、电池容量大,至少可以连续工作超过5小时,用到没电了换电池就是了,这种电池淘宝上也便宜,大约1块钱左右一个。
3、亚硫酰铵电池耐存放,存放寿命是10年,平时不用就扔在那里,完全不用考虑维护,拿起即用(可以考虑作为末日灾备哦)。
4、因为“极简”,所以体积可以做到很小,挂钥匙扣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