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朗D12电动牙刷拆解及维修(电路图)

楼主(2022-03-09):
家里有两把博朗D12电动牙刷,其中一把外壳发霉而且也摔裂了,于是拆出机芯,准备到淘宝或者咸鱼买个外壳,结果没人卖外壳,倒是有卖没用过的坏手柄整机的,15包邮,就当买外壳了。买回来也拆了,发现pcb是一样的,bom略不一样(整流二极管和NMOS)。检查了一下,发现mos(TSM4806)坏了,栅极有4V电压,但是源漏不通。换一个兼容的就好了。

别人逆向的原理图。

补充内容 (2022-3-17 14:54):
后来研究了一下,逆向的原理图至少有以下几处错误:
1.图中标的齐纳管应该是肖特基管5819(还是5822记不清)
2.少了一个电阻
3.按键是把7脚对地短接

楼主:
前几天修好的牙刷工作一半突然熄火。拆开测了一下,发现电池电压足够,mos管栅极无电压,测过正常的一把应该是4V。直接给栅极加压4V,电机可以工作了,也就是说mos管是好的。于是和好的一把牙刷对调电源管理芯片CCE7101,结果两把都不出栅极电压了。从此,开始了几天的研究和折腾,这里记录一下。
这个芯片的资料是没有的,我开始怀疑是焊接时没断开电池导致烧片,于是我先到淘宝买了3片潮汕那边的估计是拆机件的CCE7101,断开电池后换上。两把都不工作。难道是坏片?就一家卖,再买也可能是坏的。其他器件拆下来测了都是好的,只能继续查资料。经过多方查找,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https://www.circuitsonline.net/forum/view/119108/last

这个芯片不是简单的电源管理芯片,很可能是带处理器的。在上面这个链接的最后一楼和倒数第四楼有几个重要信息:
1.CCE7101可以记住电池的使用情况,并且在使用 x 次后需要充电,所以在 x 使用后它不再做任何事情,在充电器上至少10 秒,您可以再次使用 4-5 次。
2.更换电池后需要将CCE7101引脚7短暂连接到电池的正极来复位。我试了一下,果然复位CCE7101后再充电10秒就好了!看来直接使用直流稳压源充电是不行的。另外我用示波器看了看无线充电的频率,大概32kHz,空载幅值比较大。具体原理可以看eevblog: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0431898

楼主:
又买了一把新版的博朗(Braun)欧乐B(OralB) D12S 3709电动牙刷主机,带定时关机。原来的是D12013,没有定时关机,功率也小一点。二者外形基本一样。拆开看了看,主芯片换成了CCE7102,MOS管换了小封装的。看不清电池是镍氢还是镍镉。灰皮,勉强看到recycle字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几天修好的牙刷工作一半突然熄火。拆开测了一下,发现电池电压足够,mos管栅极无电压,测过正常的一把应 ...

所以楼主,这个充电到底有电压控制没?上次换了个动力镍氢,也没按你说的短接复位,焊上就直接用了。

那个动力镍氢说是得delta V 控制充电。我就比较心虚,这种牙刷换完电池后,可以一直放在充电座上不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楼主,这个充电到底有电压控制没?上次换了个动力镍氢,也没按你说的短接复位,焊上就直接用了。

那 ...

跟楼梯间应急出口指示灯一样,半波整流二极管直通电池,没有防过充机制。防过放倒是有。所以我还没有换镍氢。不过充电电流很小,镍氢容量翻几翻,放上一个一白天应该没什么问题。

自制USB接口供电的欧乐B充电座: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7292-1-1.html

网友(2025-08-13):
给老板儿子的电动牙刷换上爱乐普结果没反应了怎么搞?主控CCE7102,明天让老板吧充电底座拿来试试吧,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