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视出现横条纹,是面板坏了还是主板问题。

楼主(2022-03-09):
小姨家的电视昨天出现横纹,遥控器关不了机,是主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

恢复出厂设置问题依旧。

网友:
1、逻辑板坏了,2屏坏了。先换逻辑板试试,其次就是撕耳朵~~

网友:
屏蔽Y就好了

网友A:
遥控不能操作的话有可能主板坏了,先检查下电源板供电有没有问题,屏幕排线多拔插几次

网友B:
胶纸大法,用胶纸遮盖部分金手指就好了。

网友:
去年我同样也是把小姨家的电视,也是创维,用楼上说的屏蔽线方法修好了

然而,那种是左半边或右半边,还是中间有竖线,这种方法我也是网上看来的,但是我事后还是去了解了一下原理,这个是因为宽屏长方形,内部实际上分成左右两个区域,一边屏线不行了还有另一边可以备用,因此有左右两条屏线,拔掉一条另一边就是黑的,修完后效果不是100%等同的

所以,楼主你这种左右贯穿的应该不适用屏蔽的方法,具体你可以拆开后拔排线试试,逐一拔

网友:
主信号板坏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不能操作的话有可能主板坏了,先检查下电源板供电有没有问题,屏幕排线多拔插几次 ...

恢复出厂设置后,遥控器可以用了,但是屏幕问题依旧。

网友:
据我多年网上看别人修液晶电视的经验,这时候要测逻辑板上的各种电压,什么VGH、VGL、LVDS……好几个。

网友:
看着不像是人为破坏的硬伤,应该是驱动板坏掉的可能性大很多,或许是信号线接触不良

网友:
挂那不动的情况下,信号线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是逻辑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胶纸大法,用胶纸遮盖部分金手指就好了。

遮盖哪一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