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普彩功率计量插座加背光不能

楼主(2022-03-09):
看有帖子给这个插座加背光。拆开看看能否。拆开了,液晶板侧面有一个突出,不知是干啥的。板子上没有看到LED位置。

网友:
我也有一个  不过是16A

网友:
液晶屏侧面突出那个,是液晶加注,封起来的地方,跟暖瓶上的小啾啾一样

网友:
记得看过那个帖子,不是直接加一个LED就了事,还需要一个MOS管等。其实没太多的时候没环境光而导致看不到显示吧?

网友A:
我买的是10A的,倒是有leb位置,和一只电阻焊盘,只是没有背光板,不好配。

网友:
我拆了不少背光板,但是我那个表没有加灯珠的地方。

网友B(2024-02-20):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10A的,倒是有leb位置,和一只电阻焊盘,只是没有背光板,不好配。 ...

电阻和LED都有,就是没技术,不知道电阻用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和LED都有,就是没技术,不知道电阻用多大的!

常亮的话直接找低压电源串个电阻和LED即可。原厂PCB没有设计有背光,所以不能实现按键点亮功能。

网友(2024-05-18):
无光便宜是便宜,但真的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