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洗烘一体机发现衣物烘干效率很低 想加装排气管把蒸汽直接排到机外

楼主(2022-03-09):
家里一台小米的洗烘一体机,用了几次发现衣物烘干效率很低,想着加个排气管把蒸汽直接排到机外,而不是设计的那种喷冷水冷却蒸汽,通过排水管排走。不知道加装排气管这种方案能不能提高效率?

网友:
加个风机引风

网友A:
洗烘一体机就是碰到阴湿天晾不干衣服时救救急用的,别指望能有好的效果,如果全要靠烘干机烘干衣服,那还是热泵的好用

网友:
烘干机只推荐热泵式的,其他都是垃圾 特别是那种洗烘一体的,效率太低了

网友B:
那还不如弄个干衣机

楼主:
自带风机风力够大,只是内部循环,蒸汽没法自然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如弄个干衣机

就是有时候洗烘孩子校服用用,晚上洗好烘好,早上直接可以穿,烘干机有一台,有时候会忘记拿出来放烘干机,这个相对方便很多,不用晚上守着或一大早起来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烘一体机就是碰到阴湿天晾不干衣服时救救急用的,别指望能有好的效果,如果全要靠烘干机烘干衣服,那还是 ...

就是有时候洗烘孩子校服用用,晚上洗好烘好,早上直接可以穿,烘干机有一台,有时候会忘记拿出来放烘干机,这个相对方便很多,不用晚上守着或一大早起来烘。

网友C:
垫一下盖子让他留条缝盖不严试一下

网友D:
要做热交换,否则温度上不去,冷凝是效率较高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垫一下盖子让他留条缝盖不严试一下

好像不大现实,滚筒洗衣机,留缝没法留,还有一个,热风出风口就在门那里,有缝的话热风直接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做热交换,否则温度上不去,冷凝是效率较高的做法

桶内温度是足够了,要不了几分钟衣服就滚烫了,感觉烘干方式设计得不是很合理:热风内部循环加热----衣物上的水分变蒸汽----间断的喷冷水把蒸汽冷凝成液态水一起排走,没有那种直排的热风烘干机效率高。

网友:
南方梅雨季节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我家用这个,平时也能挂衣服

网友E:
你把热蒸汽排走热量也排走了 效率更低了  ,可以试试降低冷凝水温度 。话说半导体制冷片是个不错的选择。既能产生大量热量 同时又能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热蒸汽排走热量也排走了 效率更低了  ,可以试试降低冷凝水温度 。话说半导体制冷片是个不错的选择。既 ...

厂家可能考虑的是要外接排气管对使用场所有要求,比如放浴室不好走管。家里还有一台松下那种热风烘干的滚筒烘干机,就是接根排气软管直接排走的,效率比这种一体机高多了。只是洗完再拿出来放另外的烘干机实在麻烦,想提升一下这台的效率。

网友(2024-06-07):
据说新机烘干效果还是很好的,机器旧了,喷头堵塞,雾化效果变差,导致冷凝效果变差。

网友:
如果是南方回南天或者浴室高湿度的环境,把内部气体排除就要吸入外部气体,外部高湿度气体又把衣物弄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