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移动 魔百盒 MGV2000-K,ttl 不行,ttl电路缺少元件?

楼主(2022-03-09):
ttl 不行,ttl电路缺少元件?

楼主:
蓝牙传输 也失败

网友A:
这型号的ttl线路有断点,用万用表顺着线路测就知道那里了,用烙铁加锡联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的ttl线路有断点,用万用表顺着线路测就知道那里了,用烙铁加锡联上就行 ...

是的  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  缺少两个电阻短路掉就行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少了两个电阻,运营商故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