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声卡示波器 虚拟示波器 探头的制作 能测到10K的频率

楼主(2022-03-09):
现在的声卡,MIC输入都是双声道的。
软件支持两个通道输入。

用到一个50K电位器,感觉20K就够了。

一个4.7-10K的电阻,两个1N4007.
两个小夹子,一个双声道公头。
屏蔽线可以长些,最好1米,我用半米有些少。

三芯带屏蔽的。

楼主:
其实一芯带屏蔽的线都可以,可是没有。
看个几K波形都可以。
声卡软件要设置下,配合电位器,还有软件的-DB衰减。

网友:
当时学校有这个课程,用labview软件

网友:
元件怎么连接的?建议画个草图。

楼主:
只要不测什么高压,烧不了。

楼主:
老站上也有人发过。

楼主(2022-06-11):
真希望有个合适的示波器

网友A(2022-08-31):
这个能测多高的频率取决于声卡的带宽,更高频对于探头和线材有要求。保护二极管用两个5.1V的稳压管背靠背接更安全。 个人虽然没有用过,但是其实用有源放大电路加上这个保护电路输入LINE IN口可以等到更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测多高的频率取决于声卡的带宽,更高频对于探头和线材有要求。保护二极管用两个5.1V的稳压管背靠背接 ...

是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2022-10-11):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

网友B:
以前玩的多,usb声卡cm108芯片,还短接了耦合电容,可以测直流电压,配合cm108dac输出,这个本来就可直流输出,做了很多东西,比如vb程序镍氢电池自动充电、数控电流、负压差自停。可惜有一次电脑没接地线还是带电焊接或者被电容放电把芯片输入端烧坏了。现在用stm32单片机,比这声卡强多了

网友(2022-11-20):
声卡示波器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玩的多,usb声卡cm108芯片,还短接了耦合电容,可以测直流电压,配合cm108dac输出,这个本来就可直流输 ...

把声卡当成ADC/DAC了?控制充电器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2023-06-18):
引用 网友C:
把声卡当成ADC/DAC了?控制充电器是怎么控制的

cm108声卡输出没有电容,直接dac输出控制三极管基极

楼主(2024-05-23):
低级示波器,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