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FNIRSI-1013D-Hack,偶然看见的破解项目

楼主(2022-03-09):
FNIRSI-1013D示波器分享

闲得无聊去逛了一下,,发现还有这种事情,
于是发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已经拉取了整个仓库
鉴于本站不给上传那么大的附件,下面附上微云链接
微云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ACIDrTCp 密码:h5t6dg

已经验证了文件的真实性
失效了请联系我私发

下面附上链接地址
不要问为什么不上传百度云,我不想看见百度的玩意

原出处:https://github.com/pecostm32/FNIRSI-1013D-Hack

屏幕截图 2022-03-09  屏幕截图 2022-03-09  屏幕截图 2022-03-09  屏幕截图 2022-03-09

网友A:
FNIRSI-1013D数字平板示波器双通道100M带宽1GS采样率小型手持平板示波器
看这指标,AD9288双核8位、40/80/100 MSPS ADC,应该算超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NIRSI-1013D数字平板示波器双通道100M带宽1GS采样率小型手持平板示波器
看这指标,AD9288双核8位、40/80/1 ...

基本上是的,

网友(2022-04-18):
错了,这个不是超频是虚标.两个AD9288交织采样最大实时采样率只有400M/S,再超频最大只能到500M/S.它的高时基档位测100M波形的,实际是自动切换到了等效采样,你们不知道而已.你们可以用FPGA发送一个脉冲宽度小于等于10NS的波形短序列,采用单次采样,这个示波器是无法显示真实波形的,而真正1G实时采样率的示波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他家的几个示波器,包括这台平板示波器的调理电路都没有对波形放大的运放.测量小信号时,选择垂直档位放大时,只是软件简单对波形ad转换后的数据做乘法运算,所以放大后的数据都是虚假数据,并不是真实信号放大后的数据. 而且电量没有垂直偏移电路,它的处理思路是抬升电压,即把一部分负压范围抬升的正压范围内,这样做只能在波形负压比较小时有用,当波形有较大负压偏置时就无法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家的几个示波器,包括这台平板示波器的调理电路都没有对波形放大的运放.测量小信号时,选择垂直档位放大时, ...

感谢告知!!!!!!!!!!!!!!!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2024-04-14):
引用 网友B:
他家的几个示波器,包括这台平板示波器的调理电路都没有对波形放大的运放.测量小信号时,选择垂直档位放大时, ...

这样就有点敷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