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测试文宇WY720电源板

楼主(2022-03-09):
收到了为文宇WY720设计的电源板,电源板尺寸85*77.5mm。设计长时间工作功率192W,峰值功率280W十分钟。固定输出24V,预留电压调节电路部分,可以焊接相关零件实现电压调节。

开机正常,只是开机缓冲时间很长,后来联系了制作者,换了板上的R3,R7,总阻值减小到了660K(原来是4MΩ),C3容量也减小到了22uf,启动时间快了,不过依然不满意,主要是长期停机,R3电容上的电压接近0的时候,开机启动依然需要8秒左右。

空载电压23.57V,静态空载板子功耗1.5W,加负载电流10A,输出电压23.16V,依次增加电流到14.7A,功率达到339W,电压依然有23.1V,电流再增加就保护了,拷机几分钟后,因为使用的是稳压管,电压漂移到23.48V,烤机9分钟,电压23.62V,其他电流对应电压请看下面图片参考。有个问题需要注意,断电停机以后,220V端主滤波电容上的电压还有差不多200V,没有装壳测试,不注意情况下非常危险,请小心。

满载启动没有问题,哪怕超载启动也正常。

满载温升,主要是变压器温度较高,11A,260W时间9分钟,温度达到了65℃。当然,输出滤波电容温度也较高,达到了52℃

220V输入电压适应能力:165-245V工作正常,高于245V电压没有测试,现在电网这么高的电压极少见。低于160V电源保护关闭,调整R10的值,可以调整低压关闭电压,增加阻值,关闭电压降低。
调整R*这个电阻,可以修改过载电流保护点,加大保护电流值减小,原配电阻4.7K,功率保护点335W左右,调整电阻为11K,功率保护点280W左右。

安装下面这几个输出电压调整的零件IC2(TL431),R18(820Ω),C16(0.1uf),PR1(10K),通电,把电压调整到20V左右,拆除ZD1这个稳压管,电压可以调整到超过24V,最高尝试调整到36V,空载还行,带载3A,电阻R1会冒烟,调整到30V满载测试正常。最低电压调节到9V,需要加3A负载才能稳定,12V0.1A就可以稳定,空载需要13.5V电压才能稳定。

下面说下问题,焊接太差,有的焊点焊锡量非常少,用点力就会掰下来

大功率管和散热片粘接不好,有一个管子和铝基板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裂缝

下面是板子的全貌

高压侧使用了一棵不错的电容,工作起来基本没有温度,很好

低压侧就不行了,使用了普通铝电解,工作温度较高

最后是设计者给出的电压调节部分原理图

我改调节没有完全按照原设计图,前面提到过增加的零件,就是我改调节的实际零件数和零件参数。

写在最后,也是最让我激动的冒险测试!原作者说了,不能带895之类的电机,我还是冒险试了,使用的是三匠小台锯,马达换了大功率895,空转电流2A,带载电流15A。不能开机,开机就保护,串上一个4.7欧电阻开机,开机后短路这个电阻,试了下,锯30mm厚木板,非常够力!增加一个缓冲启动电路,以后这电源就是我台锯的专用电源了。

网友A:
有图吗    共享啊

网友:
居然是1252主控芯片的方案!

最近正在改一个此方案的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    共享啊

图没有,我只是评测人,不是设计制作者。对了,主芯片是EG1252

网友B:
焊板子直接用的锡浆,测试通过就没有去弄它了, 输出的电容也是手头现有材料。启动电阻用两颗200M,启动电容用47uF,这样的状态比较理想 ,
断电或是保护后的再启动, 可以把板上的一个电容泄放LED安排上就快了。
量产上钢网就好了。 。这个主控IC还是经较给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焊板子直接用的锡浆,测试通过就没有去弄它了, 输出的电容也是手头现有材料。启动电阻用两颗200M ...

就是不见你给一块我玩玩

网友D:
才工作几分钟?温度太高了吧。环境温度是多少?难道设计就是强制风冷的???但是200W以内的一般自然风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工作几分钟?温度太高了吧。环境温度是多少?难道设计就是强制风冷的???但是200W以内的一般自 ...

260W连续工作10分钟,环境温度22℃,设计者说,这个电源只是给高频焊台用的,断续工作,而且有风冷,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挺厉害的电源哈哈,铝基板再大一点是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挺厉害的电源哈哈,铝基板再大一点是不是更好

哪里厉害了???哪里有铝基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才工作几分钟?温度太高了吧。环境温度是多少?难道设计就是强制风冷的???但是200W以内的一般自 ...

是的, 这个电源设计上就是风冷的, 铝基板在这儿只是用于导热过桥,最终通过它把热导到90*59*120的铝壳体上去。
最终电源成品有过温度保护 , 当某种意外下,冷却风扇不转了, 变压器的温度上升到65度时触发过热保护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挺厉害的电源哈哈,铝基板再大一点是不是更好

不用再大了, 这儿只是当导热桥来用,代替导热硅胶垫,一是导热效果更好, 二是更好装配。最终功率管的散热还是依靠90*59*120的铝壳体来完成的。
变压器及电容的冷却是依靠风扇强制冷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见你给一块我玩玩

你个大忙人,那儿有时间测试呀。 目前是请大家往死里整这电源,让他出问题,这样我好最快速的去修改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再大了, 这儿只是当导热桥来用,代替导热硅胶垫,一是导热效果更好, 二是更好装配。最终功率管的散 ...

学习了,谢谢开发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个电源设计上就是风冷的, 铝基板在这儿只是用于导热过桥,最终通过它把热导到90*59*120的铝壳 ...

散热导热铝板而已,哪儿来的铝基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散热导热铝板而已,哪儿来的铝基板???

是这样的, 这块电源板设计上,是用于插到90*59*120的壳体里去的, 但插入后, 板背后的MOS管和壳体之间有1.4mm的间距 , 需要连接这个间距,把热传递到铝壳体上去,通常使用导热硅胶板,不过它的导热能力不太好是一方面, 重要的是,不太适合这样的插入式的安装。
所以,我在这里使用一片1.4mm的铝基本作为导热的过桥,用于连接MOS管,整流管与壳体,这样功率管的热就能通过铝基板导到壳体上去。
而且,铝基本本身有很好的表面绝缘工艺,正好适用于这里将功率管与壳体绝缘。

最终另一位坛友的测试的结果表明 , 捷配号称 2500V耐压的铝基板,最终实际可用在1500V耐压下。
这个测试也给大家在类似应用时一个参考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 这块电源板设计上,是用于插到90*59*120的壳体里去的, 但插入后, 板背后的MOS管和壳体之间有 ...

看来,这块电源板不错啊,可以稳定带动24V电机,看来小台锯可以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