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海亚SkyPlay苹果音箱底座加蓝牙

楼主(2022-03-09):
废品站5元捡的,老式苹果底座,音质不错,可惜我没有苹果

拆开瞧瞧,非常不错

箱体左右隔离,线路板标记详细,

这是老苹果接口,红黑是5v电源,IP-R、IP-G、IP-L就是信号输入,好简单,

这是几块钱的蓝牙接收器,很简单,接上5v电源和输出,一共5根线,即可。

蓝牙板用双面胶粘在空挡处。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废物利用,比一般的蓝牙音箱好太多了,还是立体声的!!!

楼主:
本以为是不错的音箱,结果上闲鱼一看,才30几块。

网友(2024-09-05):
喇叭是多大的?

网友(2025-09-02):
ihome老音响准备参考改一改

网友:
两个三寸全频喇叭?也挺好的呢

网友:
老音箱值得改,又增加了不少新的用法。

网友:
我有一个差不多罗技的也加了蓝牙,但没有找到关音箱时,能断开的5V电源,蓝牙板一直通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