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太阳能发电求教

楼主(2022-03-09):
准备给老家猪圈做一个太阳能散热系统。目前算了一下功率在30W左右。初步计划是风扇白天常转(上午天凉可以停机),晚上太阳下山后风扇还要工作3-4小时(夏天晚上也很热)。因为对电不是很懂,所以有几个问题求教一下
1.太阳能板需要多大功率的(需要白天风扇常转的同时还要能给电池充电)
2.电池用那种好?那种摩托车上用的胶体电池还是锂电池
3.风扇自动停机,如果我用普通的温度开关来控制继电器从而达到风扇自动能行么?
这个散热系统只是在天气很热的时候用,所以阴天的时候都可以关机省电。
如果我这设计思路有问题麻烦各位老哥教我改正,谢谢

网友A:
我家2块30W多晶18V,接个20多块的控制器,电池是28A的锂电,带个9W的小灯泡,早上7点到下午5点开,天气好有大太阳电池就一直处于11.6V左右,只要阴天,一天电池就跌到10V左右,这个太阳能电池感觉虚标很厉害。还有标称功率是在夏天那种很毒辣的情形下才达标

网友B:
锂电,都上mppt了配120w太阳能板,也为下一步装小水泵自动喷水或喂水留一点余量,尽量不要用继电器,十几块的单片机温控开关电路可以

网友C:
首先电池12AH是不够的,必须考虑余量,你以为12V*10÷30W=4H 这只是简单的理论,实际上你电池不能几乎每天一次的深度循环,从第一天开始电池就开始衰减寿命倒计时了,现在的铅酸电池能有几百次完整的循环?太阳能板也是,比如我号称12V15W的板子这个天气中午垂直对着太阳短路电流才1A,是不是虚标我就不清楚,看夏天那能毒到晒死.人的太阳下能不能达到?而方向偏一点功率就变化,太阳会跑,实际功率能有个几瓦…,…你要求的30W是最低要求,而太阳提供的能量却不是恒定的,我估计太阳能板子功率要翻倍才行,

网友D:
放弃太阳能, 拉条电线

网友:
一个几块钱温控器直接市电比你这方案省钱的多…

网友:
给个例子你参考. 100W板子,12V200AH铁锂,软路由13W。MPPt最大电流4A.
夏天低电压能维持在13.2V,冬天电量会掉到保护电压.

网友E:
1; 30W的单风扇 功率太小,达不到散热效果, 有必要可以再上一个微型水泵,抽水再喷雾然后配合风扇吹出来,降温效果比单风扇强很多;(比如电动喷雾器的隔膜泵和喷头PDD很多卖的)

2;太阳能按照平均4-5个小时的照射时间算,效率最高21%; 提供30W的风扇实时功率,同时还要提供电流给电瓶充电(存的电在夜晚还要工作3-4小时),风扇功率30瓦,有太阳工作5小时,无太阳工作5小时  总功率就是30W*5=150W(太阳能提供) + 30W*5=150W(电瓶提供),总功率就是300W; 由此可以算出你的太阳能板功率不能低于100W(标称100W的实际发电效率一般也就50W-80W),电瓶容量不能低于12V/12AH; 这都是理论值, 实际使用肯定要多留点容量

3; MPPT控制器是必须的 效率比较高(不要买那种大几百的);你这套系统简单,买个普通的MPPT就好了, 电池不在乎成本选用磷酸铁锂,安全性比三元高,寿命比铅酸要强很多,按照每天充放 可以达到上千次循环, 4串刚好是14.4V  电压标准; 否则就用胶体电池。

4;至于风扇停机这个可以使用  带继电器和探头的 12V温控开关(才几元钱一套),自己设置多少温度开启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2块30W多晶18V,接个20多块的控制器,电池是28A的锂电,带个9W的小灯泡,早上7点到下午5点开,天气好有 ...

就是1要夏天最热的时候怕猪受不了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都上mppt了配120w太阳能板,也为下一步装小水泵自动喷水或喂水留一点余量,尽量不要用继电器,十几块 ...

我也觉得继电器太耗电了,但是不知道能直接代替的要买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电池12AH是不够的,必须考虑余量,你以为12V*10÷30W=4H 这只是简单的理论,实际上你电池不能几乎每天 ...

就是夏天太阳最大的时候用的,气温低的时候就可以中午开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弃太阳能, 拉条电线

猪圈离房子有点远,而且中间隔了个马路不好拉电线,不然我直接就220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30W的单风扇 功率太小,达不到散热效果, 有必要可以再上一个微型水泵,抽水再喷雾然后配合风扇吹出来, ...

好的,谢谢老哥,这下子思路就清楚很多了

网友:
如果通市电,还是方便的

网友:
你这风扇功率比pc电源风扇功率都小啊,三个这货30w,顶不上一个30w的普通电扇,估计也就相当于个20w的。别费劲了,批发市场30块钱淘个电商常年开最低档,再10块钱买个定时器,接市电是最经济、最省心的办法。

网友:
几只猪30w够了,弄个无刷效率高,电池选择要考虑安全和成本,太阳板无伺服估计要输出功率100w的。如果会单板机编个程序会节约很多

网友:
给猪装个空调吧   这么可爱的猪猪

网友:
几点个人建议:
1、猪圈棚顶上种上牵牛花一类的藤蔓植物,夏天最热时能降低4、5度,这不要钱的,免费。
2、猪圈离家远,也不建议太阳能,建议直接两副电池,天天轮换就行,反正每天还要送猪食过去的,顺道过去换电池就行,换下来的拿回家充电,电厂的电比太阳能便宜多了。
3、要降温效果好,加水泵喷雾是必须的,效果太明显了。
4、不知楼主家猪圈有四面没有墙,散热必须考虑好风道安排,空气能形成稳定的循环很重要。

网友:
30W风扇转3个小时,电池容量:30W*3h=90Wh(瓦时),电池电流容量为90Wh/12=7.5Ah;
白天风扇按运转12小计计算,一个白天消耗能量30W*12h=360Wh;
MPPT效率按80%计算,太阳能电池的每日发电按4小时计算,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为(90Wh+360Wh)/80%/4=140.625W。
考虑到安全系数,建议购买200W的太阳能电池和一块电动车旧电池(几块小的并联也可以)即可。
有一个朋友说的对,不要用三个12VPC风扇,建议用低转速大风量12V风扇的效率较高。因为压差较小,效率较高。(可以买那汽车上的水箱风扇,这个我不专业,或者升压到220正弦波用排风扇较好)

网友:
简单的风扇不能降温,只能促进空气流动。
而猪圈,基本和外面大气就是通的吧
夏天30多度的时候,除非风刮在猪身上,靠体表水分的蒸发,才有效果。
30w,就是大风扇,感觉也不太够,当然,比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