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比较特殊小水泵,泵头带个小电路板,干啥用的??

楼主(2022-03-09):
得到几十个这样的小水泵,比较特殊,拆一个给大家看看!

首先这个应该是一个隔膜泵,能自吸水,但是看不懂的就是有个小电路板,是做反馈用的吗?
泵头分三层,1出水口,2隔膜层,3气缸,通过电机的旋转不停摇动气缸,三个气缸不停的轮流吸气吐气,
吸气时对应的进气隔膜被打开,出气隔膜是打不开的,吐气时,进气隔膜是关闭的,出气膜被气缸推压被打开
进,出气膜都是单向通路,三个气缸不停吸气吐气,这样产生了,吸力,可吸水,可吸气。

就是这个小电板不知道是干嘛用的,我猜应该是做反馈用的吧,结构应该像个编码器

三条信号给,2条是电机的电源线

这个三个是进气隔膜

出气口

中间的就是出气膜,

三个气缸

这个有点像编码器

全部东西

网友:
自信点就是带光感编码器的370气泵

网友:
就是读取转速的,也许有输入电压调节控制转速

网友:
有计量功能的水泵

网友:
隔膜泵,里面就是一个偏心转子,小电路板是反馈转速的,

网友:
看到有光电传感器,应该有计流量功能

网友:
一般泡沫洗手机上用

网友:
我以为是几个泵并联用来同步的呢

网友:
这双手哟,我也有这样的小泵,拆开以后橡胶的那部分塞不回去了。

网友:
这个玩意我在拆散的佳能卡片机上有很多,上面有线圈,当磁铁穿过时,会有电压信号发出!用来确定位置和转速吧!

网友:
这个是通过扇叶脉冲计量泵出液体体积的定量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