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看看这个保护板带不带均衡

楼主(2022-03-09):
wechat_upload164681259762285db599e20
wechat_upload164681259662285db46124e

楼主:
HY820G-15A
底下有13组原件,中间有6个原件

网友:
有电阻均衡,但是电流太小没啥用

网友:
三元锂电池13串同口48V/15A保护板带均衡

网友A:
明显不带均衡,楼上的是咋看出均衡的。。

网友:
确实没有均衡

网友B:
不带
有两排6脚IC的保护板,才是带均衡的,
这个只有一排保护IC,没有另一排均衡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不带均衡,楼上的是咋看出均衡的。。

18650电池组13串3并,现在每组压差最高0.04v,有没有必要更换带均衡的保护板?

楼主:
18650电池组13串3并,现在每组压差最高0.04v,有没有必要更换带均衡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
有两排6脚IC的保护板,才是带均衡的,
这个只有一排保护IC,没有另一排均衡IC ...

18650电池组13串3并,现在每组压差最高0.04v,有没有必要更换带均衡的保护板?

楼主:
压差最高0.04v,有没有必要更换带均衡的保护板?

网友(2022-04-08):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组13串3并,现在每组压差最高0.04v,有没有必要更换带均衡的保护板? ...

不要重复问了,这个没事的,用着吧,等以后充电满了,最低一组低0.1V容量开始下降了。在考虑这个问题。

换均衡版也解决不了电池老化,到时候用隔离充电器全充到4.2就可以了。如果电池老化,均衡版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