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几天特意向媳妇申请了200元自由经费,300左右预算买什么手电钻划算

楼主(2022-03-09):
这几天特意向媳妇申请了200元自由经费,然后从个人生活费里扣出来了100来块,想入手一锂电手电钻使使。家用,期望无刷电机,最好带冲击功能。不知哪一款手电钻最合适,性价比最高?
话说,2022年的物价涨的真快,Pdd上都快看不到60以下的锂电钻了

网友:
低端无刷不如有刷,我喜欢博世,主要是电池耐用。

网友:
咸鱼去看看全新的威克士130 131,不过不建议买带冲击的。

网友:
大有 威克士 博世  都能差不多

网友:
加点上大有20V平台的

网友A:
不是生产工具就减钱买30包邮的

网友:
生产力工具就买无刷的 ,偶尔使用就买有刷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生产工具就减钱买30包邮的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生产工具就减钱买30包邮的

对头。不用扣生活费,还可以赚170

网友:
感觉你这个不是生产工具,来个几十块钱儿的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生产工具就减钱买30包邮的

不是19块钱的吗?之前虾牌和龙韵的车都上了

网友:
看看我这个25元包邮的,用着不错啊

网友:
便宜货电池都不行,但换上好电池后也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100块能买到稍好点的电钻吗,表示怀疑。博世的多少钱?

网友:
电转是电转,冲击转是冲击转。
不一样的 设备。 我感觉需要分开购买。  买两个咸鱼品吧。

网友:
威克士130x 40牛  1档可拧细螺丝

网友:
看楼主的需求应该是家用,而且要求功能要全,有在墙上打孔的需求,由于现在一般家里的墙基本都是水泥墙,如果用冲击钻最大也就能打到8毫米的孔,而且非常吃力,电钻的质量差一点的话很快就会坏掉,所以不推荐买冲击钻,建议直接上轻型电锤,国产有不少便宜的无刷电锤了,例如红松、鹰视安、迪钻等等,二百来元可以买到一电一充的套装了,而且是10节电芯的电池,家用绝对没问题,同时一般商家都提供一个转换夹头,用于夹持麻花钻,这样电钻、电锤都有了,多好。

网友:
以前的小凡也不错。续航还可以。。就是现在卖贵了

网友:
一开始不懂,用普通转头转水泥墙,结果老半天只有浅浅的一个坑,后来翻转头盒,突然发现还有根转头不知道做什么用,抱着尝试的态度换上后,结果发现,真TMD好用。

网友:
买个12V的小电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