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苹果C94快充头并组装数据线

楼主(2022-03-09):
著名的C91  C94头 由于是镀佬 比镀金更不容易氧化 且可以进行18W快充 所以动心了 数据线不够用了 然后原装太贵 三方不放心 于是闲鱼购买C94剪线原装头 和C头线进行组装 第一个开好钢壳了 由于怕没有钢壳强度不够 所以保留一部分钢壳 (都是角磨机磨的 胆大心细即可)想着用电烙铁烫化胶水 没想到一边烫一边拽线 结果清理后发现焊盘掉了 然后就费了好大劲飞线 差点十块大洋没了 飞到一个不知是电感还是电阻的东西 焊接上线 成了 抢救回来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没有这么弄了 留了一段线 驳接 做了两根 一根C口 一根A口

网友A:
买来改,求链接地址

网友B:
都自制了,干嘛不买好点的线材呢

网友C:
第三方十几块的就行 我在用 u表测过ok的 去年到今年还没坏

网友D:
PDD的如芯数据线CtoL带MFI认证的只要15块啊,不用冒着风险买剪线做啊

网友E:
一九年买了苹果X后,就没用过自带的原装充电线,一直是磁吸头,

网友F:
大佬C口是怎么接线的,我的原装C口线坏了。求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来改,求链接地址

咸鱼的话直接搜C91 C94就有 我买的这个人的他好像卖完了 自己留了几个 我硬要买卖了我三个 淘宝的我看过好像有的不是认证的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自制了,干嘛不买好点的线材呢

我比较喜欢这种类似原装的白色线材 那种编制的或者铝合金头子的 我觉得太硬太笨重 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方十几块的就行 我在用 u表测过ok的 去年到今年还没坏

对他的芯片不太信任 怕芯片击穿之类烧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PDD的如芯数据线CtoL带MFI认证的只要15块啊,不用冒着风险买剪线做啊

一个C94成本就十几块 厂家不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九年买了苹果X后,就没用过自带的原装充电线,一直是磁吸头,

磁吸不能快充 有时候要出门不想带充电宝 可以快充一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C口是怎么接线的,我的原装C口线坏了。求接线图。

原装的我不知道啊 线色都不会错的 按照线色去对比看C口的定义接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C94成本就十几块 厂家不傻

好吧,刚刚百度了一下,如芯这条数据线是挂羊头卖狗肉,苹果官网有认证的信息,但卖的是破解芯片,还宣传的是MFI认证的,有网友拆解了,绿板子,不是官方的黑板子加芯片,哎,差点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刚刚百度了一下,如芯这条数据线是挂羊头卖狗肉,苹果官网有认证的信息,但卖的是破解芯片,还宣传 ...

奸商啊奸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刚刚百度了一下,如芯这条数据线是挂羊头卖狗肉,苹果官网有认证的信息,但卖的是破解芯片,还宣传 ...

没错,国内认证的也就亿色最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磁吸不能快充 有时候要出门不想带充电宝 可以快充一会儿

用的少,用不到快充,而且磁吸线充的也不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刚刚百度了一下,如芯这条数据线是挂羊头卖狗肉,苹果官网有认证的信息,但卖的是破解芯片,还宣传 ...

还好看到你了,差点买了,那么便宜都动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少,用不到快充,而且磁吸线充的也不慢,

用了快充就回不去了

网友(2022-09-03):
谢谢分享,正找接线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