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7AE 量产完后写入速度2.30M 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2-03-09):
(图片)

网友:
1ce正常吧,倒是读取,你插3。0口再测测

网友A:
U盘工作在了usb 2.0状态,可能是你电脑接口接触不良或插在了usb2.0接口,又或者电脑usb3.0驱动有问题

网友B:
大概是海力士开不了DDR。

网友C:
我开过几次3267+SKhy MLC,全部都是自选固件才搞定的。你试试指定以下2个固件(16K的就用16K的固件):

SM3267AEISP

另外,固件版本也有问题,下面是我做过的测试记录(固件版本,我是用TotalCommander 的F3查看文件头即可显示,你用其他编辑软件看也行),你可以参考:

150730                成功!
160816                成功!
170110                失败
170629                失败
170911                失败
180509                失败

网友:
我的3267单贴8G跟双贴16G,或者单贴16G双贴32G插3.0接口写入都才40不到,读取40左右,插别的电脑2.0接口速度30左右写入都30左右,简直把我无语死,颗粒都是从固态盘上拆的,16G的颗粒在固态上单贴读取1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开过几次3267+SKhy MLC,全部都是自选固件才搞定的。你试试指定以下2个固件(16K的就用16K的固件):

SM ...

感觉你说的对,我那u盘就是找了好多量产工具,一直报错,莫名奇妙就好了!

网友D:
你这是英特尔的颗粒用海力士的固件吗?上ID看看还有设置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工作在了usb 2.0状态,可能是你电脑接口接触不良或插在了usb2.0接口,又或者电脑usb3.0驱动有问题 ...

是3.0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英特尔的颗粒用海力士的固件吗?上ID看看还有设置截图

是这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海力士开不了DDR。

网友:
右边有个设置,点进去密码两个空格或者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