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泡延长寿命之--大功率改小功率降温增寿实践

楼主(2022-03-09):
前一段帮一个朋友修理24瓦的某某浦LED灯泡,用的时间不是太长,就不亮了。朋友给我时他已经破坏性拆解开了,剩下塑包铝的铝散热胆、灯盘、驱动板。经测量发现LED灯珠没有问题,又仔细研究学习了驱动板相关电路,完美修复。随后,测量了开灯时LED灯盘的工作温度,发现是80多度,此款等是塑包铝散热结构,我家没有暖气,温度是12度左右,如果到了夏季,温度差不多有100度了,经与朋友沟通,决定采取降低驱动电流,减小灯板功率,降低灯板温度,延长led寿命。因为是大品牌,质量应该有保障,争取能用个十年八年的。

检测灯珠,此款灯珠是9V的,用小一点电压检测,不刺眼

学习驱动板电路,为修复打下基础

成功修复后,正常点亮

开灯10分钟左右,测量灯盘温度

关闭瞬间,测量灯盘温度,80多度,灯盘后面有散热铝板,并压接在散热铝壳上,
应该是当前塑包铝结构做工及厚度最好的了

对照电路图找出检流电阻,在集成块CS输出端口和地线之间,
找到电路板上的检流电阻,一般是两个并联,方便厂家对输出电流的控制改变,
经过查询和实践,检流电阻阻值都比较小,大多是1-5欧之间,并联后阻值更小

焊接拆除小的检流电阻,剩下大的那个,灯板功率降低到10瓦左右,
灯光还很亮,完全满足照明需要,工作10分钟,灯盘温度是40度左右

至此降低LED灯驱动电流减小功率降温改造圆满完成。

楼主:
随后,又和朋友一起买了一些大功率的其他几个品牌LED灯泡,不是杂牌的,但也不是欧普、飞利浦、欧司朗等大品牌,这些太贵了点。有40瓦的、30瓦的、24瓦的、18瓦的等等,发现驱动电路基本雷同,大多是非隔离无频闪恒流型驱动电路,功率基本上够数。一口气改造了几十个,都是在驱动集成块附近,焊下来一个检流电阻或更换一个,降低驱动电流,减小功率,降低led灯盘温度,同时也减小驱动电路的电感发热,对LED灯盘和驱动电路都有增加寿命的好处,也能满足家庭照明需要。

楼主:
再发一个驱动灯板一体的改造,这种改造更简单一点,不用拆下灯板。不建议购买此类灯泡,但也挡不住潮流,元件越来越少,如果不改造,最容易损坏的就是灯盘上的电解电容和灯珠了。

重量最轻的一个,散热功率可想而知

点灯测量,功率基本合格

开机十分钟测量温度,夏季会达到90多度

外壳温度

找到检流电阻,拆除一个

再次开机十分钟,测量温度

外壳温度

目前功率12瓦左右

完美改造,但通过和其他的对比,真心不建议购买这种的,因为灯板最薄,重量最轻。

网友:
不错的办法,实用!

网友:
这就跟我们修电视机,换灯条后都把电流调小一些一样道理。

网友A:
手上有阻容货用了5年还没坏的 就是虚标降功率保证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阻容货用了5年还没坏的 就是虚标降功率保证寿命

但这些没坏的灯光衰比较严重,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比了朋友的灯后,才下定决心购买了一批大品牌的,修改后降低功率使用。

网友B:
问题是这种球泡不破坏外观很难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这种球泡不破坏外观很难拆解。

大的灯罩不难拆,可以无损拆开的,正因为很大,维修操作方便,装回贴上胶水就可以。小的灯就不行了,多少会有拆痕。

网友:
多谢楼主,我也有这样的想法,降低功率使用,以延长寿命,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这下有方向了。

网友:
争取能用个十年八年的-厂家要哭倒了.....

网友:
这个实用,家里刚好有灯坏了,正想着该怎么修呢

网友:
LED这种东西,我一般都是实际使用功率为LED的标称功率的60-70%来工作。做好散热的话,寿命是绝对超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这种球泡不破坏外观很难拆解。

大功率的很好拆,要么是3-4个卡扣,要么是用耐热胶,多观察一下,基本上都是无损拆下。

网友:
正常操作 降功率使用对灯泡好 散热也好压,17-20W灯珠降到15W用,30W灯珠降到25W,7W降到5W,经常这么干 Cree XML3我都是降到15-15.5W 散热很好压 色温也好

网友C:
请问楼主电阻的大概数据是多少?或者范围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
正解,家里的LED都是如此降功率使用的,用了好几年了,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电阻的大概数据是多少?或者范围多少合适,谢谢。

厂家的驱动集成块原理近似,基本上都是非隔离恒流驱动,检流电阻在1欧-5欧之间,个别也有大一点的,具体阻值要看具体的驱动集成块,你找一下驱动集成块附件的小电阻即可,一般厂家都是两个小电阻并联,拆掉其中一个就能降驱动电流和功率。我修改了二三十个,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可能厂家也是为了调整驱动电流方便吧,用两个电阻并联,一个大一点点,一个小一点点,可以组合出3个不同驱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