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xi安装黑群晖直接进入恢复模式

楼主(2022-03-09):
安装环境为esxi7.0;配置为4核8G,第一硬盘为img转换的128MB的,第二硬盘为100G的,网卡MAC也修改过
安装版本为DS3617xs_7.0.1-42218的版本
安装引导没问题
在安装PAT文件的时候出现以下情况
安装无数次均是这个情况,按道理我硬盘是虚拟出来的,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求助大神看看是啥问题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楼主:
PS:我之前安装的是成功的,还能用,我现在在另一台ESXI上面部署的就不行了,再去原来的ESXI上面部署也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A:
看看虚拟硬盘的控制器,好像只能用SATA控制器,其他的要不就不认要不就重启进不了。我在WS上试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虚拟硬盘的控制器,好像只能用SATA控制器,其他的要不就不认要不就重启进不了。我在WS上试过没问题。 ...

就是SATA控制器,不然我也进不了安装PAT的过程,会显示识别不到硬盘

楼主:
今天安装又正常了,估计还是7.0的黑群晖不够稳定,此帖终结!
现在我用6.17的版本了,这个版本还是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