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金士顿DT50 8GB,超快读取

楼主(2022-03-09):
水一个几年前拿到的U盘,Kingston DT50 8GB,全金属U盘。

挺有分量感,金属头,被我拿来练习cdrom量产。

跑分惊艳,写入非常难堪,实际只有6-8M。

作为最低端的8G,这读取速度把我馋了,后面去京东买了个32G的,结果写入只有15M,读取只有130,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像被我愤怒解体了,忘了为什么要解体……
现在这款下架了,我又馋起来了,想买个128G顶配,估计写入不超20M,读取不知道有没有200M。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直接买铠侠U301,128G多多开车只要50多,写入20-25,读取200+

网友:
稳定才是好

网友A:
看到PCB了,至少不是黑胶的,买这种小个头的U盘,最怕买的黑胶盘,包括我一直比较中间的闪迪,现在也学坏了,那个红塑壳的盘就开始用黑胶盘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PCB了,至少不是黑胶的,买这种小个头的U盘,最怕买的黑胶盘,包括我一直比较中间的闪迪,现在也学坏了 ...

PCB直接用力可以拉出来,里面和普通的G2板型类似,就是发热量巨大,我拔出来涂了硅脂后塞回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PCB了,至少不是黑胶的,买这种小个头的U盘,最怕买的黑胶盘,包括我一直比较中间的闪迪,现在也学坏了 ...

黑胶也没啥吧,现在三星U盘都是黑胶,闪迪铠侠金士顿除了固态U盘外卖的最贵的也是黑胶金属U盘

网友:
拆开看下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胶也没啥吧,现在三星U盘都是黑胶,闪迪铠侠金士顿除了固态U盘外卖的最贵的也是黑胶金属U盘 ...

黑胶体不好做数据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胶体不好做数据恢复

胡说八道,正品金士顿的黑胶体是容易做的,业内甚至有专用的治具

网友:
cz810,lexar p30,了解一下 ps2251-08/SM3282,西数tlc颗粒 全盘读取400写入100多

网友(2023-10-04):
2251-07 V主控 48脚的读取速度不管是TLC SLC MLC不会超过200MB。楼主不要希望太大。 固件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