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 5230;钟爱12V锂电钻,颜值可以,握感优秀,到货开个箱~

楼主(2022-03-09):
电钻喜欢12V,电池少成本低威力小,换三洋容易还不贵。。。
最先玩的是19元29元HABO、福瑞德,换三洋18650也可以用。业余用用玩玩尚可。
大有DD12TS 那单到手就觉得不错,冲击钻这个大有5230更应该不错。

网友:
12V的冲击钻总觉得有点噱头,18V或者24V的还能相信点。话说这家的电池设计真的挺有意思的,为了减小握把?

网友:
反正觉得12V的小电锤更好

网友:
大有的这款钻,电池撅屁股设计真丑啊

网友A:
最丑设计,没有之一了吧,大有5279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确实是最丑一款而且还掉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丑设计,没有之一了吧,大有5279还是很不错的

12V电池通用不错,12V优秀。
你说的1000多是认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最丑一款而且还掉夹头。

推荐一款12V通用电池冲击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不耐用

是指电池容量吗?

网友:
夹头掉钻,送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电池通用不错,12V优秀。
你说的1000多是认真的吗?

前年闲鱼一堆flex的5279,带一个堆叠箱,双2点5电池,才七百多点,现在六百多也还有人卖,就是没箱子了

网友:
大有的东西,不要去淘宝和京东,那都是给土豪看的,我第一套5401和2903就是淘宝买的,太黑了,双电加防水箱,两千一百多………

网友:
冲击钻还是用220V的吧,功耗太高了,用电池的话打不了几次就得充电

网友:
这个钻很拉,我买了好几年了,去年电机冒火花坏了,根本没用几次,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V电池通用不错,12V优秀。
你说的1000多是认真的吗?

大有12V系列最值得买的就是5279,别的都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有12V系列最值得买的就是5279,别的都很一般

熱心會員 好贵呀。

网友:
这个电池安装看着有点别扭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买大有5298的,电池通用20V系列

网友:
同款纸盒包装大有5230,2019双十一入手。家用性价比很高,功能多,性能稳定。做工不用说了,国产算一线的了,出口欧洲的不少,外国人挺认大有。

使用感受:电池不虚,扭力大,平时家里有个小活,绰绰有余。

实在要挑不足,就是干小活,如拆卸螺丝还是有点沉。。。所以最近又淘了博世的G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