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短路大法修LED球泡

楼主(2022-03-09):
四个灯珠烧一个,短路大法

零线原来就是卡在铁壳跟塑料壳之间的,打个眼穿出来焊好

标称10w,三个灯珠还剩5w,虚标严重

网友:
简单粗暴,谢谢分享

网友:
不忍直视啊。
我不是说灯泡太亮

网友:
都这成色了,还是换个新的吧。

楼主:
趁着有红包赶紧又买了俩

网友A:
楼主会过日子啊!,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还存有几百粒5730灯珠没地方用,感觉现在的灯具生产商都喜欢用2835灯珠了,所以我又斥巨资买了一千多粒28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过日子啊!,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还存有几百粒5730灯珠没地方用,感觉现在的灯具生产商都喜 ...

这种灯都是串联恒流的吧,反正我都是直接短路。
以前修的一个小灯珠好多个珠的那种,烧一次短一个珠,多烧几次就丢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过日子啊!,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还存有几百粒5730灯珠没地方用,感觉现在的灯具生产商都喜 ...

你搞这么多,怕是这辈子都用不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搞这么多,怕是这辈子都用不完了。。。

我有几条灯管,有一种是60个灯珠,有一种是80个。还有,电脑显示屏,27寸,居然有108个。

网友:
灯珠要进行更换寿命才会长

网友:
我还以为是短路查损坏的灯珠呢,这是直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搞这么多,怕是这辈子都用不完了。。。

5730确实没什么机会用了,但2835能用完,有时候同事找我修灯板,我看如果时间比较长的,为保证维修质量,一般都全部灯珠一起换掉,一次就换上百个。,因为如果只换坏掉的几个的话,很有可能用不久又坏了,这时候同事一般会选择丢掉,不会再反馈给我了,关系特别好的会开玩笑说我的技术不过关,修了不久又坏,所以嘛,干脆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730确实没什么机会用了,但2835能用完,有时候同事找我修灯板,我看如果时间比较长的,为保证维修质量, ...

我买的5630白和5730暖加起来有2万多粒,质量不错,慢慢玩,现在刚用了几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