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德国电热刀主机AZ GG2,拆机图

楼主(2022-03-09):
这是个电热刀的主机,看标签德国产,能不能改成个大功率焊锡电烙铁,或用里面变压器改成点焊机?明天上拆壳子图片。只有这个主机,其它什么也没了。

网友A:
又大又重,做烙铁肯定不合适,点焊机就不知道了,不过这机器改成点焊机不合算吧?就为了个变压器?把这卖了能买好几个变压器了吧?都能直接买台成品点焊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大又重,做烙铁肯定不合适,点焊机就不知道了,不过这机器改成点焊机不合算吧?就为了个变压器?把这卖了 ...

放着也没啥用啊,配套电热刀买不到。搜遍全网了。要是能直接做成焊锡电烙铁,也行啊,起码能用上

网友B:
又是捡到一块主板后配了一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捡到一块主板后配了一台电脑

网友C:
这标签感觉不靠谱啊,小数点打成了逗号,功率标的250W,最大也不超过400W,肯定做不了点焊机,做电烙铁有点大材小用了,或者可以考虑下这种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标签感觉不靠谱啊,小数点打成了逗号,功率标的250W,最大也不超过400W,肯定做不了点焊机,做电烙铁有点 ...

做点焊机把变压器次级线圈拆掉,重新缠铜带!现在的次级太细了!已经放弃这个想法!这个变压器挺好的,拆了可惜。
今天目标拆壳一个老式小电焊机,看能不能在交流焊机初级线圈上直接缠几圈铜带,达到点焊机效果。
你发的这个电烙铁很好啊,这个设计,给钢壳电池上锡应该很轻松,感谢分享,我也试试做一个

网友:
diy个电热刀,切塑料板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着也没啥用啊,配套电热刀买不到。搜遍全网了。要是能直接做成焊锡电烙铁,也行啊,起码能用上 ...

做个弓切泡沫用,前提是你玩航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