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恒辰信48V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2-03-09):
小毛驴充电器挂了,换新,先拆开看看,看来不错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图片很详细,也很清晰。谢谢分享。天长应该称为充电器之乡了。这个充电器应该就是普通充电器。次级的那块大集成芯片主要就是根据电压驱动对应的指示灯了,脉冲功能等可能加一个充电器检测仪(25元左右)来看看实际情况。

网友A:
这还不错什么? 凑合用吧 ,
海鲜市场有个西普尔aci  20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错什么? 凑合用吧 ,
海鲜市场有个西普尔aci  20块钱包邮

这样子的20你给我来一节火车皮

网友:
没有emi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的20你给我来一节火车皮

10元的充电器基本上就这样。
坏了好几个了。
这个10元,用了半年挂了,指示灯不亮,没有起振。
换了3842,换了光耦。
电阻电容,二极管全检查了。
辅助绕组貌似有电,貌似光耦有反馈,开机就保护。
431检查过了,没短路压降正常,暂时没换。
修了很久没修好,怀疑单片机挂了。

网友:
最后修好没,哈哈

网友:
按道理一两百瓦的电源应该有PFC吧
没有PFC,EMI总要有吧
好吧总算是有保险丝的

网友:
这种带电量显示灯的还是差点意思了,还不如带液晶屏的力萌充电器好了。

网友:
充满电延时1小时左右断电

网友:
我修过所谓的好货 做工也没比你这个强多少 电动车店老板说进价得四五十一个

网友:
最普通的充电器,说带脉冲那是虚的,20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