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ABB C6漏电保护器,为什么电阻差距这么大?

楼主(2022-03-09):
这是国产电子式的c6,测的内阻50毫欧

这是意大利进口电磁式的c6,测的内阻1140毫欧

万用表测电阻都是短接表笔的电阻,没想到拿毫欧表测差距这么大。不知道为什么电磁式那个万用表测算上表笔也是0.003Ω(短接表笔是0.002和0.003来回跳)

现在已经排除触点氧化,虚接,没夹好的问题了

网友A:
应该是电感不一样吧

网友B:
正确答案是:
国产的内部没有料,所以内阻是50毫欧。
意大利进口的,选料精良,用料足,所以内阻是1140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感不一样吧

和电感没关系,应该还是双金属片的电阻差距。反正万用表测的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答案是:
国产的内部没有料,所以内阻是50毫欧。
意大利进口的,选料精良,用料足,所以内阻是 ...

国产的也不是没料,abb用料真的算好的了
买意大利进口主要是要电磁式的漏电,电磁式的漏电和电阻没什么关系吧
不过因为进口的比较贵,我就不拆了,这东西拆开就直接报废

网友:
工作方式不一样啊。。。电子的里面 就是根导线

网友C:
内阻仪是用交流测电阻,而万用表电阻档是直流电路。
空开里面有过流保护用的脱扣线圈,C6的电流小,电感大
交流形成感抗,故用内阻表测试电阻很大
而用万用表电阻档去测,直流不存在感抗问题,测的是正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阻仪是用交流测电阻,而万用表电阻档是直流电路。
空开里面有过流保护用的脱扣线圈,C6的电流小,电感大
...

回答的很专业也很正确

网友:
电磁式的要用直流毫欧表测试才准确(因为里面有线圈感抗的原因),楼主的电池测试内阻仪是1KHz的交流毫欧表,测试这里不合适!!!

如果理解不了,那简单一点,楼主找一个铁心变压器,分别用万用表和你的内阻仪,测试变压器的同一个绕组就知道了,二者测试得到的电阻值差距会更大。

网友:
电池测试内阻仪是1KHz的交流毫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