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w Loss Power Distribution Switch, SY6280,可编程限制过电流。很便宜 简单。

楼主(2022-03-09):
这个资料不是很全。

自己百度

楼主:
导通电阻很小。

楼主(2022-04-17):
买了几片,自己设置电流大小,保护后级

网友:
带低测电流控制的电子开关   这么小的体积 用在手持设备 1串锂电池的软启动很合适 不过电流不大

楼主(2023-02-28):
自己用的升压模块,输入端可以做个保护,免得18650电池5-8A大电流短路,那样很危险的

楼主(2024-02-07):
自己用的升压模块,输入端可以做个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