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200多元的爱玛DZL482801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 TL494芯片的

楼主(2022-03-09):
无输出,拆开看无明显烧坏迹象,给494加12V电压13脚有5V电压, 输入接20V电压,8脚11脚有方波输出,次级大电容加55V直流8脚11脚方波输出消失,表明反馈电路和低压侧无故障,问题出在高压部分。重点查高压侧,查了推动三极管及周边电路都没发现问题,正在百思不解时,突然发现主变压器的一个脚有异常,仔细一看是与线路板分离了,补焊后修复。顺便跑了下线路,在494芯片2脚分压电阻上并了一个68K电阻把输出电压调至56V, 给16串的铁锂充电。

充电器外壳正面

充电器外壳反面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主变压器脱焊处

并电阻改电压

楼主:
这个充电器在京东上卖235-245元不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在京东上卖235-245元不等

这们的话,买个铅酸充电器回来改一下。锂电充电器应该比铅酸便宜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在京东上卖235-245元不等

好贵,暴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们的话,买个铅酸充电器回来改一下。锂电充电器应该比铅酸便宜才对。 ...

是的。我想是锂电池贵,充电器卖得出价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想是锂电池贵,充电器卖得出价钱。

所以说,资本很坏。明明成本更便宜,硬是炒作新技术,唬弄不懂行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资本很坏。明明成本更便宜,硬是炒作新技术,唬弄不懂行的人。 ...

这不违法,拿它没办法。多掌握些知识,生活中可省不少钱。

网友B:
这充电器用料看着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器用料看着可以

总体是不错,但主变压器绝对没装好,脱焊那个脚没放到位,就焊上了,你看脱焊后又凸出一段,与线路板彻底分离了。

网友C:
给494加12V电压13脚有5V电压, 输入接20V电压,8脚11脚有方波输出

8脚11脚有方波输出,是用示波器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494加12V电压13脚有5V电压, 输入接20V电压,8脚11脚有方波输出

8脚11脚有方波输出,是用示波器看的?

是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违法,拿它没办法。多掌握些知识,生活中可省不少钱。

也不是没办法。这种思想的人,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一种障碍。诚信在这些人眼里一分钱不值,满脑子想着发横财,是应该修理一下的。

网友:
不拆开不清楚,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几个大品牌都是这种 方案的,一般找三石代工,品牌用的元件可能好一点,价钱也比较贵,不懂电的朋友选品牌没错的,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D:
一直想找一下 体积小点的 60V 铅酸充电器,,,,可惜市面上都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找一下 体积小点的 60V 铅酸充电器,,,,可惜市面上都没看到~

要散热,体积太小不好散热,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散热,体积太小不好散热,容易坏。

改暴力风扇  40mm*40mm*30mm  12v*2.25a

网友:
做工是真不错,但不值200多 ,都是很老的芯片494几毛钱一块。如果卖50左右利润都不低了。

网友(2022-04-29):
问问楼主 TL494的位置在哪里?

网友:
请教下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充电器,插上锂电池,绿灯亮,红灯不亮,测量输出电压才2.3v,风扇也不转,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