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D-tect 120墙体探测仪演示电线探测——困扰3年之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楼主(2022-03-09):
家里暗埋电线没有照片和图纸 如今想安装点东西 在墙上打孔抓瞎风险很大
国产的300价位左右的墙体探测仪 折腾了N个 ,都达不到宣传效果 600多元的博世GMS120也没用…… 又折腾寻线仪 折腾N个寻线仪 探测墙内电线也不行 1000块钱的寻线仪也买了……
NCV测电笔折腾了N支也不行……前前后后折腾了大约3年……
直到群友发给我下面这个视频,困扰我3年之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网友:
这个工具好,只要准确性高,一定用得上

网友:
有方向指示,这个好,不用盲猜

网友:
这个工具好很实用。不知道它是自己发射电磁波探测金属物体?还是它是感应交流电压?楼主把电线插头拔掉(不插电源),看看还能检测到吗?

网友:
看过老白在ytb上的介绍视频,多功能墙体探测器,能探测线,木方,金属。好像还能分辨种类,也能找到中心点

网友A:
这么大个屏,刚开始以为像医院那超声波一样透视呢

网友:
这个要大几万吧

网友B:
这个墙面地面大平面还是有用的,犄角旮旯的地方一定不好用,吊顶也不好用,边上有木造型柜子都是钉子啥的都会误判,其实不管有电线还是水管,自己打孔时注意一点,慢一点尤其是最初几厘米,打到线管声音应该是不一样的,楼主展示的功能用200元的威克士也能实现,大平面的探测铝塑管或者电线很容易办到。

网友:
肯定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墙面地面大平面还是有用的,犄角旮旯的地方一定不好用,吊顶也不好用,边上有木造型柜子都是钉子啥的都 ...

200的worx 探测仪我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的worx 探测仪我也有

用的咋样?我探测墙面电线很好用啊,地面的铝塑管也没问题

网友:
测电线一个带NCV的万用表就可以了,或者自制一个三极管达林顿放大电路也是可以的,放大倍数能到30万倍基本就可以满足需求,但测钢筋就必须要探测器。

网友:
主要是高层梁开洞能好一点。。。

网友:
视频上没有操作,如果从左边测试过来会有什么响应,能否判断比较准确的居中位置!

网友:
大几万?你想太多,这款只要1500左右,哪怕最高端的d-tect150也是1万出头

网友:
1500,还好吧,比tect150万元出头要便宜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个屏,刚开始以为像医院那超声波一样透视呢

这个屏仅仅就是一个靶子,150才是正儿八经的屏,但也做不到透视,貌似得伟有一款可以透视,但国内没得卖

网友:
好东西  值得拥有

网友(2022-04-08):
一个巴掌大的砖头,根本不起作用,一个带NCV的万用表也能检测到,只有大面积覆盖,才能模拟实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