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威刚SP900固态盘搭建CENTOS系统开卡折腾记,并询问

楼主(2022-03-10):
首先感谢下本版@fobeyond 及@8139 ,一提供所整合的教程,一提供了可用的硬件设备(另,淘特上被同步了,已看到同款比寨子上的便宜)。
要不说,古人说的好,说得灵:凡事就不能老惦记,不然好事不灵,坏事老灵了。俺14年从官方店购入的威刚SP900出事了:先是打开某个需要时间同步的程序,直接挂白条,并一直挂着不动,而不是原来的提示框界面挂一时半会儿,后强行进入系统(官方自带的时间服务器停了),火狐标签多了,也会失去响应。PE进入系统,先是DG备份系统,提示坏块要跳过,后再各种工具检测,发现BAD了七块。据说SP900用的是SF2241,开了128G的容量,这家伙是没OP的,一通搜索,找到“金士顿SF2281主控固态硬盘调节OP大小屏蔽坏块修复经验”一文准备尝试进行按教程试试看。

首次尝试,先是按fobeyond坛友教程,在VM上搭建CENTOS系统,接着如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9880-1-1.html所写,摸索着找到跳线,后面过程相对顺利,进入ROM模式,也能操作,也生成威刚官方下载5.28a固件包提供的工具查看到对应的ID(28044)和固件包,并依准备砍块修坏块的目的,依教程中提供的支持列表找到另一应该可用的ID(28595)和固件,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同一厂家SF2241主控的产品,只是做了细分,NAND也相同,只是容量前者开为128G,后者开为120G。造吧。

锤子,VM下还是很甚不是爽,都已经安装了TOOLS 了,鼠标老是会乱飘,或响应迟钝,那就拿出西数WD5000LPLX折腾下,从VM把CENTOS转为物理机吧。这过程,本想省点事儿,结果网上教程就没一个省心的,只好自己动手了,花了若干次PE(用易破姐的)重启,终于成功将之换为物理机。其中所用工具为PartitionGuru4.9完全破版(DiskGenius马甲版),关键步骤是用PG挂上VmWare专用格式vmdk文件,查看其分区情况,然后执行分区克隆,共克隆三次,分别是BOOT引导分区和ROOT工作区及SWAP区;还原过程的核心关键是目标转移盘的分区大小设定,必须严格用PG查看CENOTS各分区原参数来设定,即起始终止柱面,磁头,扇区数进行设定,不然还原时会蹦出提示分区容量大小不一致,无法继续下去。分区时,BOOT和ROOT都为主分区,前者先EXT2,并设为活动,ROOT为EXT4,SWAP分区,PG已经自带,直接选Linux Swap即可。但是,但是,CENTOS默认的分区管理采用的是LVM,即在PG中会显示VolGroup,下挂lv_root和lv_swap,需要在分完区的目标盘上通过选定相应分区,通过“更改分区参数“修改其系统标识来实现。这里,PG包括DG提供的下拉菜单,是没有lv标识选项可供选择,需要参照VMDK虚拟文件中分区参数手动输入设定,具体是输入“8E”,然后点确定,接着关闭P再重新打开PG,即可看到成果。这里,俺也被PG耍了,处理后,重新加载,居然没看到效果,直到关闭后重打开。。。一般到此,虚拟机已经转为物理机,如果启动引导有问题,那就PE,用BOOTICE装配下主引导记录和分区引导记录(按说明选择)就行了。
以上没有图,因为不想再折腾了。下面是文题相符的事 了。

一、习惯,先运行下CENTOS自带的磁盘工具看下SP900的情况,确认下

果然显示“Disk has a few bad sectors”,而且还在增长中,原来才7块,这比好些其他好哇,甚至还提供了SP900的一些特性,比如Write Cache,方便之后ConfigurationManager某些项目的设定。

二、因为盘只是出现坏块,所以直接Field Updater,读取相关信息,并修改hack.lic,然后:./checksum。

三、PackageManager,“Create OEM Package“

四、ConfigurationManager,处理driverconfig配置。
一),读取原机的Smart信息,准备具体的设定,紧可能与原机一致。提示:别傻傻地以为Liunx类的CENTOS就一定要用CLI,打命令,这不会使自己显得高B,而是麻烦。这里,尽心尽力地按网上的那些教程做,在终端的CLI下用Genesis输一大串命令字符,太累了,不小心还容易出错。用GUI的Genesis Dashbord就好,其界面中Function中的选项,就是Genesis--参数,选项的具体表现了。

丢图及没注意截图了,就这张代替。

选择LOGS功能,可以从原盘中读取刮出最大量的信息,比如下图,注意查看左侧(注:右侧绿色表示成功,前面的“Port ID”,为惟一需要打的命令:lsscsi,找出SP900挂插在哪里,本例为1:0:0:0,双击那个框手动输入,然后打勾,然后“Start“,等绿条走完,喝口水,点下放大镜,保存log。)

注:右侧绿色表示成功,前面的“Port ID”,为惟一需要打的命令:lsscsi,找出SP900挂插在哪里,本例为1:0:0:0,双击那个框手动输入,然后打勾,然后“Start“,等绿条走完,喝口水,点下放大镜,保存log。

二)、关键设定,准备砍头去块,Low Level Format Settings(低格设置)前三项,关键是“Max LBA Count for 512B Sectors”,设得比原设定少些,比如去个50个左右。图中的是按120G的容量设定。

三)保存。
五、刷个机看看吧,失败了。

Genesis Dashbord,”Function“选择,PROCESS_SSD”,当然,如果想出厂,按Genesis Dashbord右侧的注释,可以选择“PRODUCTIZE_SSD",不必用SF_Genesis。失败了,心情不好,没有截图,死在签名上,品牌货估计内部有校验。ConfigurationManager环节中,在对比读取的LOGS时,发现泄露的工具,与原机的很不一样,生成的DeviceConfig也缺少相关一些项目,有些比如电源管理项,可以分两次选”BO1、BO2“生成,然后合并,但还是少了原机的一些项目。其他的也不少,老花,记忆也不好了,那些 LOG对照着看,累。
编外

锤子的CENTTOS6,太老了,对NTFS的支持就是不好,网上教程中提供的源已经没用了,下不到ntfs-3g,然后下到了源代码,按readme进行编译,锤子的一一堆错,就是不能用。那就把硬盘拆下挂到Ubuntu16.04下吧,又是锤子,默认居然不支持LVM,软件中心也是锤子,重新弄个新立得,装上LVM,虽然出错,但终究还是把上面的这些图给弄出来。

安装LVM

去看看,锤子哦

搞他

OK了,可以复制粘贴出来了。

凡事不搞定,都不死心,对吧?SP900,把威刚下的升级提出来的固件在CENTOS下用”Field Updater“和”Genesis Dashbord“刷了两次,倒是稳定了,不过,没鸟用,鸟没用,一样的错误。不过反正,虽然购买时间长了,读写量倒是不大,直接低格和安全删除算了,终于把那些坏块给弄走了,如下图顶部显示。

测下吧。哥们,你可是SSD诶,就绿框中的那些东西,你说得过去吗?实际使用中,还是会出现响应迟缓,不如以前的现象。一个揣测:虽然,在折腾前本硬盘虽然买来已有七八年了,但读写量都没超6T,就出现这样的错误,不是均衡磨损回收算法有问题,就是硬件的事,虽是MLC,还是要小心一二。

最后,问个问题
虽然明知寨上的货不安全,且听说过矿难,但还是挑了家看起来不错的,下了个intel S3500(穷,怂),说是写入少。今天到货了,外观还是很新的,接口磨痕浅淡,拿家伙伺候了下,发现写入量为0,通电一次,但Smart显示AF,数据太夸张了

会不会是清零,清得还夸张,以致于真得太假了?麻烦大婶们诊断下,看是否七天退,有礼了。

网友:
金士顿SF2281主控固态硬盘调节OP大小屏蔽坏块修复经验

金士顿SF2281主控固态硬盘调节OP大小屏蔽坏块修复经验 作者是@fangyinghh ,数码之家的文章被去水印盗用的好多。

网友:
SMART数值乱飞的99999%是清零盘

网友:
搞的太复杂,你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网友:
好复杂,我手里的SP900还是继续躺尸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