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给朋友组装一台数显T12焊台之手柄篇

楼主(2022-03-10):
继给朋友组装一台数显T12焊台之手柄篇
焊台连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091-1-1.html
先来几张成品图做了两只嘿嘿

所用材料双面覆铜板、不锈钢管、自行车气门嘴等

气门嘴加工成这样

用双面覆铜板做支架,看图片一步一步加工

试试大小

支架连接片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

焊接

触点废排插拆下的磷铜片

焊接到支架上

尾盖用的一次性注射器硅胶推进器,开孔

最后组装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前面部分太长!不好用!!!

网友:
不安全,不推荐

网友A:
覆铜板未作绝缘处理,没有温控,当然创意还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B:
好像原来的帖子看到过。非常精致漂亮,那么小的身躯还是可插拔换芯的,难得!就是冬天用的时候冰凉!

网友C:
可以考虑在手持部份加个热缩管

网友D:
要是搞个固定的套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铜板未作绝缘处理,没有温控,当然创意还是值得肯定的。

不知道要做什么绝缘啊?与外壳接触之处覆铜板的铜已经打磨掉了包括和T12焊芯接触的地方都打磨了一点手柄外壳做了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在手持部份加个热缩管

热缩管手感不好要是有硅胶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原来的帖子看到过。非常精致漂亮,那么小的身躯还是可插拔换芯的,难得!就是冬天用的时候冰凉! ...

还有一只铝合金的比这个还细小也是能插拔换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搞个固定的套箍就好了。

没搞明白固定套箍加在哪个部位或用途麻烦仔细说说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热缩管手感不好要是有硅胶管就好了

钓鱼佬们用的有一种热缩管,我用在C245手柄上,感觉正合适。

可以去X宝看看“鱼竿缠把带手把套硅胶杆把套热缩管钓鱼手把缠绕带把手吸汗带防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搞明白固定套箍加在哪个部位或用途麻烦仔细说说谢谢!

就是常规936手柄那样,固定烙铁头的螺帽和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钓鱼佬们用的有一种热缩管,我用在C245手柄上,感觉正合适。

可以去X宝看看“鱼竿缠把带手把套硅胶杆把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常规936手柄那样,固定烙铁头的螺帽和套管。

不用固定螺丝卡得很紧正常情况下随便甩芯都不会甩出来这样换芯更方便

网友:
这手工介于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手艺精湛,做得不错

网友:
刀工很强啊,这么厚的铜箔不好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