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天车遥控器(TELECRANE F21-E1B TX)

楼主(2022-03-10):
厂子里面天车用的遥控发射器,据说是台湾鼎禹的,但是我百度了一下找不到中文官网,只找到一堆国内代理商的网站,都说自己是正规的。这个遥控器电工说摔了一下就不好使了,换电池也没用,我不是电工,判断不出毛病,凭自觉推断是震晶摔坏了,拆开给大家看看。这个遥控器厂家告诉说不能用真南孚,不能用充电电池,要不不好使,试了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各别的用不了这两种电池,时不时因为电池电压的问题?遥控器可以单独陪,告诉对付震晶码和c开头的8位代码,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A:
下面JP1就是写频接口,可以配置按键功能,频率换贴T040纸的晶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JP1就是写频接口,可以配置按键功能,频率换贴T040纸的晶振就行了!

这个吧我考虑过,但是我不是电工,不懂也不会更换,所以没继续下去。之前遇到个问题:现在我们现场大概有25套遥控器,有一组存在干扰,我们统计了震晶是不同的,也不是挨着的,但是有一个遥控器按钮偶尔两台天车同时有反应,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这个我们没敢自己修,遥控坏了都是找厂家重新配

网友B:
一般叫行(hang)车吧  这个看后壳貌似磕的很惨啊  就这么点东西 检查各个电阻 电容 还有晶振   再深究就是板子是否过孔断 不过这东西属于特种设备 不建议自己搞   免得惹祸上身  切记 有些东西会搞也要不会搞  你动过 出问题了 不管是不是因为你 都是变成是你的问题

网友:
大概率震晶摔坏了,先换一个一样频率的震晶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叫行(hang)车吧  这个看后壳貌似磕的很惨啊  就这么点东西 检查各个电阻 电容 还有晶振   再深究就是 ...

对,就怕这个,安全第一,现在那两个干扰的是啥原因也没找到,就直接换了一套,安全是最重要的,责任担当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