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12v1a电源为什么体积差距那么大?能耗差距会很大吗?

楼主(2022-03-10):
什么参数能看出是否比较节能?

网友:
电源厂家又不会把效率标在铭牌上。

PS.你需要一台功率计。

网友A:
更先进的工艺,元器件更低的内阻,就可以做到更小的体积更低的发热。

比如贴片元件能耗就比分立元件低,晶体管比电子管能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先进的工艺,元器件更低的内阻,就可以做到更小的体积更低的发热。

比如贴片元件能耗就比分立元件低,晶 ...

差距有多大?

网友:
芯片的集成度决定了体积和效率,芯片又决定变压器的大小

网友:
能耗差距不会很大,12v1a大部分都可以在75%到85%。好一点的可以到95%以上。
体积差距主要在一些电源滤波和干扰以及保护电路上。
线性电源是另外一回事了。
本身也就12w,那么点能耗也感觉不出来,如果是1200w,那10%的差距热量就很可观了。

网友:
这个功率都很成熟了。
相对来说大的,用翻新电源概率大。
如果是正规的,大的保护功能会多一些,小的紧凑一些。。。
光猫路由12V1A体积都差不多大的

网友:
是不是一个是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