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大气站测量仪器上固态硬盘上的电源芯片,型号很古怪

楼主(2022-03-10):
这个是大气站VOC测量仪上的,德国产的,现在不起机了,无法测量了。上面的的固态硬盘,检测不到了,有个电感有烧灼痕迹,怀疑是电源问题,想尝试修复一下,拆开后发现三处有大电感的电源,芯片型号无法查到。两处是AAA F24 017,一处是B7FJ 752。请教一下坛友,修复的可能性有多大?

楼主:
主控型号是sandforce sf-2241vb4

网友:
全系列MPS的电源芯片,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A:
丝印AAA是这个型号MP28258
另一个是MP2109DQ

网友B:
先短接上电看电脑认不认,认说明是软件层面的问题,比如掉固件;不认才是硬件问题

网友C:
先软后硬啊,不认就是电源问题?这什么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软后硬啊,不认就是电源问题?这什么逻辑?

多谢兄弟指教。有个电感上有烧灼的痕迹,所以想先看看是不是电源引起的。软件正下载Fedora,还不太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AAA是这个型号MP28258
另一个是MP2109DQ

多谢兄弟,查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短接上电看电脑认不认,认说明是软件层面的问题,比如掉固件;不认才是硬件问题 ...

不知短接哪里,请指教

网友:
短接,重启,在BIOS下看认不认sandforce

网友D:
是威刚的SP9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威刚的SP900吧?

是啊,这个是大气站VOC测量仪上的,德国产的,现在不起机了,无法测量

网友E:
难到这站,就仅一台电脑不成

网友:
电感一般不会坏的,先测量各组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就重新短接开卡试试。

楼主(2022-06-17):
引用 网友E:
难到这站,就仅一台电脑不成

还有一台voc,但是有些差异,数据不通用。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镊子短路可以识别,但是数据不见了。送到专业数据恢复的地方,解决不了,给转到北京,也没搞定,宣判死刑。估计得要德国人远程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