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HP T610转centos系统(已解决,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2022-03-10):
搞了几天了,可以随便装win不能装centos,一引导就内核崩溃了,但是我去官方网站看,它可以装linux和win两个版本,虽然linux是定制版本。

网友A:
试试其他linux呢?错误信息呢?

网友B:
换旧版本试试,不排除是新版对硬件要求高跑不起来...

网友A:
看看是不是32位64位搞错了?老CPU都是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32位64位搞错了?老CPU都是32位的

他是amd的u,而且我装win10的64位没有问题的,用的是uefi安装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其他linux呢?错误信息呢?

图片我没拍,信息是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ttempted to kill init ,网上说用e编辑加参数0,试过了,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旧版本试试,不排除是新版对硬件要求高跑不起来...

我用centos7,结果它说系统错误,这个是2011年上市,而且半支持uefi,我家里09年的电脑都可以装centos8

楼主:
.......如果是centos6,我准备做的有的东西根不就用不了,我在想,要不要装exsi,不过不知道网卡是否可以驱动的起

网友C:
这机器我直接黑裙了。你装centos干啥?跑dock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我直接黑裙了。你装centos干啥?跑docker?

我跑web项目,通过ddns放出来,做云服务器后台的后台,云服务器带宽太小了,说起黑群,如果要装系统,也应该装不起吧,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安装方法?

网友:
HP 瘦客户机系统 BIOS (K30 BIOS)system software Manager Icon
1.16 Rev.A        8.1 MB        2013年7月3日        下载
HP 瘦客户机系统 BIOS (K30 BIOS)system software Manager Icon
v01.20 Rev.A        6.8 MB        2015年5月8日        下载

仔细看看 bios   有一版是带锁的

网友D:
装不了,说明bios带锁,定制版本,特供的。
需要拆bios 用编程器重新刷无锁版本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不了,说明bios带锁,定制版本,特供的。
需要拆bios 用编程器重新刷无锁版本bios。 ...

恩,是带锁的,就是不知道锁啥东西了,不过问题解决了现在,centos7和centos9装不了,但是centos8也就是centos stream8安装成功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