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海康威视(HIKVISION) 64GB Type-C USB3.1手机U盘X307C

楼主(2022-03-10):
海康威视(HIKVISION) 64GB Type-C USB3.1手机U盘X307C灰色 双接口手机电脑通用车载高速优盘

手感阻尼不错 ,咔哒咔哒的 ……新货的还是很有手感的。

内有海康威视备份软件 ……这个就是百度网盘呢http://www.hikstorage.com/

先上论坛工具
1、安国的方案
2、800ma 的usb3 接口电流

简单测试 usb A 口

再来一下c 口  (hp 战66)

下面还是测试容量
Windows 默认格式化为 exfat

测试容量正常。

折腾一下

用 dg 重新分区,试图利用全部容量 并使用 ntfs格式

看上去正常,但看看写入速度,,直线下降。。。失败 ……进行不下去,手工终止。

回复 windows 分区管理+exfat 开始使用。

测试以后 ,壳体手感发热,金属壳体可以散热。
补上 u盘规格:

主体
外壳材质 金属
颜色 灰色
系列 刀锋
型号 X307C

规格
最大读取速度 130MB/s
指示灯 无指示灯
最大写入速度 50MB/s
产品净重(g)19.2
产品尺寸 长60mm;宽14mm;高9mm
钥匙孔 有钥匙孔

包装清单
U盘*1

网友:
感觉是降容的qlc,国产之光啊

网友A:
听说安国的新USB3.0主控容易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安国的新USB3.0主控容易掉盘?

现在是2022年,论坛工具 是 2021-07-01 数据库是 2019-12-29  ……表示对 安国新 usb3.0 主控的  范围  太 模糊 了  ……现在的u盘替代软盘基本算是耗材了,只能使用中留心吧

新的微码容易掉盘  ,垃圾黑片一样掉盘,读写过热也会掉盘,焊脚脱落肯定掉盘,接口插断一定掉盘,电容失效可能掉盘 ,晶振完蛋还是掉盘,人品问题必定掉盘。

网友:
安国的主控有点让人担心呀!

网友:
X307C格式化ntfs没有成功,U盘挂了

网友(2022-06-29):
终于看到安国的3.0板子了,不过安国现在也不主要做主控,业务都转移了。

网友:
同款U盘 用了三个月掉盘了,申请京东售后直接退款(本来商家承诺180天以换代修,京东单方面直接退款结束服务单了)

网友(2024-04-19):
挖个坟,最近买了个这个128G版本, windows10下速度和楼主测的差不多,稍稍低一些。 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

在一台macbook pro 2018笔记本上就傻眼了,写入超慢。 写入一个4~5G文件要 10多分钟。

找了个软件测试一下,结果让人无语

系统是 ventura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