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R3路由器能不能不动系统的情况下当打印机服务器

楼主(2022-03-10):
有一个小米路由器型号是R3带USB接口可以识别USB做储存自带samba 软件怎么实现usb打印机共享?

网友:
这个需要固件支持,否则没有相关服务。

网友:
刷老毛子固件自带打印服务器

网友A:
对linux系统又研究的话,貌似可以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linux系统又研究的话,貌似可以安装。

这比刷机更麻烦

网友(2023-03-13):
哪里有详细教程呢?

网友:
需要刷机来实现,padavan的就可以

网友:
刷固件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