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说好的MBR不能识别3T,怎么又可以了?!

楼主(2022-03-10):
之前折腾3T硬盘过程中出现的,神奇的事情!
瘟抖死磁盘管理器确认为MBR格式,背后资源管理器也认出来了

可以复制文件,担心有问题没继续
再次删除卷后,又恢复成原状,只识别前面2T

很难重复1图那种状态,真是奇怪!
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大婶么?

网友A:
之前是挂在win10或者11系统下分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挂在win10或者11系统下分区的吧?

不是,都是在win7下新分区的

网友B:
https://www.diskgenius.cn/       下载个分区工具,重新分区一下看看。从2图来看,是未分区状态啊
有点像做了PE的U盘,在win10可以把隐藏的分区也显示出来,但win7就不行了

网友C:
mbr一直可以识别大于2t的硬盘啊,只是不能分大于2t的区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diskgenius.cn/       下载个分区工具,重新分区一下看看。从2图来看,是未分区状态啊
有点像 ...

图2是没分区的,但在MBR格式下win7最多只能识别2T,后面那部分不能访问

网友D:
试试主分区小于2T,剩余的做扩展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mbr一直可以识别大于2t的硬盘啊,只是不能分大于2t的区而以

不是吧,MBR最大寻址空间只能2T的,以上的超范围了

网友E:
在MBR格式下确实最多只能识别2T空间,第一张图在应该是GPT,作为从盘挂上是没有区别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主分区小于2T,剩余的做扩展分区。

正常情况下是不行的,超过部分MBR寻址到不了,表现就是磁盘管理器及PQ一类的软件不能在超过部分新建卷/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MBR格式下确实最多只能识别2T空间,第一张图在应该是GPT,作为从盘挂上是没有区别在 ...

不,你仔细看第一图,该硬盘偶点右键显示转换成GPT,说明当前就是MBR的

网友E:
只有高亮显示的才是有效的,比如图一右键中的属性,脱机等,而跨区卷等灰色的是不能选择的,即使你的硬盘是GPT,它仍然会显示出“转换GPT"选项,只是是灰色的,无法点击选择,这点在常用的分区软件中也是如此

网友F:
64位系统就可以
32位的只认2T

楼主:
引用 网友F:
64位系统就可以
32位的只认2T

MBR是自身识别不了2T,和系统64/32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高亮显示的才是有效的,比如图一右键中的属性,脱机等,而跨区卷等灰色的是不能选择的,即使你的硬盘是 ...

灰色是因为瘟抖死的磁盘管理器要删除卷后才能转换格式
而且,在磁盘管理器中如果是MBR的会显示“转换成GPT”,是GPT的就会显示“转换成MBR”,不会显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