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我的一个msata 2246en不知咋短接,请求大神帮助

楼主(2022-03-10):
我短接两个小孔无效,请问有大神知道咋短接吗?谢谢

网友A:
要通电前短接,通电认盘后再拿掉

网友B:
就这2个孔,短接不认可能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2个孔,短接不认可能是硬件问题。

看来要拆来做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通电前短接,通电认盘后再拿掉

是的,但是没用,不显示usb连接,但是可以听到有通知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2个孔,短接不认可能是硬件问题。

大神,估计那里坏了,猜测的也行,至少有方向

网友:
有通知响声,去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惊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估计那里坏了,猜测的也行,至少有方向

46en的盘坏,无非就是供电IC和主控,具体地要量量各路供电才知道

网友C:
一般我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个用橡皮擦擦金手指,不行就短接,短接不认就量电压,电压没问题就补焊主控,再不行就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个用橡皮擦擦金手指,不行就短接,短接不认就量电压,电压没问题就补焊主控,再不 ...

谢谢,先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