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优利德网络寻线器UT682不大好用,拆开瞧瞧

楼主(2022-03-10):
买时奔着优利德牌子去的,心想毕竟专业做仪表的,寻线器也应该不错吧。后来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不大好用,现场好多情况下压根不响,不响这就玩不转了,拆开瞧瞧,有没有可改造的地方能整好用点啊型号UT682

RJ45  RJ11接口

发射端

外壳做工还不错

接受端

网友A:
刚买的?如果是就先退了吧,现在数字信号寻线才好用,模拟寻线不好用了。尤其带点电的线,或者查到交换机上面,得凭经验来用这种模拟寻线仪

网友:
肯定是要改最下面带弹簧的这块小板,不过我的寻线仪还比较好用

网友B:
同款,当时买的时候和你的想法一样,但买回来后发现这个真不好用

网友C:
买200块左右的精明鼠数字寻线仪,那个还自带电池用TYPEC接口充电,我刚刚买了一套,交换机会响,就是太灵敏了边上线都叫,需要拔下来一个一个试

网友:
曾经用寻线仪改装缆线导通测试仪,虽然功能简单,但比厂制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的?如果是就先退了吧,现在数字信号寻线才好用,模拟寻线不好用了。尤其带点电的线,或者查到交换机上 ...

时间长了,退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200块左右的精明鼠数字寻线仪,那个还自带电池用TYPEC接口充电,我刚刚买了一套,交换机会响,就是太灵敏 ...

后来也买了个精明鼠 NF-268 抗干扰的。用了几次,目前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当时买的时候和你的想法一样,但买回来后发现这个真不好用

还得买对口的主营产品才对

网友D:
你可以看看精灵鼠8209

网友E:
这个巡线的话是得一直按着按钮吧?如果是的话个人觉得不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看看精灵鼠8209

多谢推荐,这款看着功能比较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巡线的话是得一直按着按钮吧?如果是的话个人觉得不好,不方便。

是的,巡线是需要一直按着

网友:
美网6800更好

网友F:
这个我也买了,能用,但是也不出彩,和其它品牌差不多。不要插POE交换机,会烧,我的烧过返厂修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也买了,能用,但是也不出彩,和其它品牌差不多。不要插POE交换机,会烧,我的烧过返厂修了一次。 ...

用了几次巡线没声音,后来买了精灵鼠268有声响,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