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退的戴森v6吸尘器电池续命+罗技M275鼠标接收器+8毛钱U盘+新日电动车防....

楼主(2022-03-10):
最近本地收的戴森吸尘器一套,卖家说电池续航不行了,拆开研究一下,无损开壳

sony的电芯,测了一下充满电的电压,一致性很好,没有明显异常,说明电池包整体衰退了,换

原厂焊点非常漂亮,目测0.2以上的纯镍,普通自制点焊机我没信心

本地求助搞来一台三串2并方形超级电容的成品点焊机,紫铜排+上百个mos管,非常暴力,轻松搞定,过程略...
本地要是想换电芯的可以带物料找我免费焊接咯

朋友的鼠标说不好用了,看了是接收器撞变形了,板子有问题

这种基本上修不好的,暴力拆散

板子非常薄,已经变形,元件也很少,目测主芯片受伤了,扔垃圾桶

捡来的新日电动车报警器,估计是坏的,因为遥控器也一道扔在旁边

暴力开壳,板子小巧

一个晶振,一个mos,供电,遥控芯片,震动开关,高压驱动蜂鸣片,没啥用,扔垃圾桶

淘宝签到红包掳了个32M的U盘,本以为是sop8那种闪存,结果失望了

32M的是牛屎主控,裸板4G的是硬封,正好换壳子用

竟然是ST的芯片SLC

另一个是闪迪的芯片,MLC

好了,垃圾桶又多了一些废物

网友A:
现在都时兴多贴一发吗?

U盘那个闪存颗粒用拆机的很便宜,尤其是容量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时兴多贴一发吗?

U盘那个闪存颗粒用拆机的很便宜,尤其是容量小的 ...

向8130致敬哈哈,主要是把手机里的照片趁机清理一下,

小容量挺好,拷个ppt什么的汇报用安全

网友B:
保护板看不清,不知啥方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时兴多贴一发吗?

U盘那个闪存颗粒用拆机的很便宜,尤其是容量小的 ...

这种小u盘,现在很多厂家当仪器的驱动盘配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u盘,现在很多厂家当仪器的驱动盘配送~

好久都没买仪器了,现在厂家都这么风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看不清,不知啥方案的~

戴森的保护板是两颗大芯片,貌似我在老站拆过一个闪红灯的报废电池组,里面有两颗芯片的手册资料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久都没买仪器了,现在厂家都这么风骚了?

哈哈哈,前段时间实验室买了一些仪器就是送的这样的U盘,容量2G的也有,就和招标U盘差不多,小容量的

网友D:
充满电的电压一致不能说明电芯整体衰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满电的电压一致不能说明电芯整体衰减吧?

为啥不能呢?

网友E:
我是来看几百个管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前段时间实验室买了一些仪器就是送的这样的U盘,容量2G的也有,就和招标U盘差不多,小容量的{:01 ...

看来现在是用U盘放驱动和手册的成本比光盘低了哈

网友F:
罗技鼠标接收器马云家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都没买仪器了,现在厂家都这么风骚了?

哈哈巨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来看几百个管子的

点焊机内部照片拍了,不知道拷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罗技鼠标接收器马云家有卖的

懒得搞了,手里一堆罗技无线鼠标吃灰哈哈

网友G:
v6电池不是断电就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v6电池不是断电就锁吗?

不断电不就好了^0^~

网友H:
偶就想知道为啥安排这么多猫吃这么多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偶就想知道为啥安排这么多猫吃这么多鱼?

我也不知道为啥哈哈问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