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桥接求助!移动中兴光猫改桥求助

楼主(2022-03-10):
1.原链接2-INTERNET-R-VID里不能选择bridge是灰色把这个删除再重新建一个?TR069_R_VID这个可以保留还是必须删除?

2.端口绑定可以1234口都勾选?还是只能选1个?我能不能3个路由器都拨号就是多路由多拨?

3.是不是就像图2填了vlan id别的不用管保存就可以?

网友A:
69是业务不能删,其他的可以删,然后桥接时候勾掉dhcp ,id tag改写必须与拨号那里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69是业务不能删,其他的可以删,然后桥接时候勾掉dhcp ,id tag改写必须与拨号那里一致 ...

没删除原来的 这是不能多拨吗?链接又新建个桥接的想多拨,拨号超时提示等待 PADO 超时 Code:0x0401这是不能多拨吗?

网友:
我的经验是直接 从原链接 上改桥接就行。你这个原链接 是DHCP,所以可能 不能改,可以试试关了DHCP再看能不能直接 改桥 接。

网友:
最后一张图基本就正确了,桥接你要用多个端口进行分别拨号的话勾选多个,就只连一个路由器拨号则可以勾选一个,DHCP服务使能 不要打勾,VLANID填写原有的
TR069是网管,可以不要

网友(2023-04-30):
这个没有弄过

网友:
今天刚改了联通创维740光猫的桥接,我是全删除了69也删除了,新建了桥接,VLAN ID改写成之前的就行了,我的只能绑定一个口,不能多选,我是用来桥接接亚瑟,这样就是NAT1了。

网友:
我的是直接新建个链链接,改桥接,其他参数和旧的一样就ok

网友:
直接把光猫里的原有链接从路由改成桥接,就OK啦!

网友:
直接改桥接,给电信打电话就行,自己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