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点焊笔制作

楼主(2022-03-10):
25平方铜线,线阻1毫欧左右,每个线长80cm!刚制作好的!是不是有点长!

网友:
有点浪费线材,一半长就够了啊

网友:
线长50cm比较合适。

网友:
长点好操作,太短蛋疼

网友:
铜鼻子不像国标货。

网友:
我买了俩米25平方线,焊笔连笔头13CM,总长1.2米/根

网友:
线有点长,笔也不行,2串电容不行得上3串的电容

网友:
1根1m欧,2根还不得2m欧,电阻太大了,估计0.2的镀镍都焊不好。

网友A:
单根线1m欧?点焊机整体内阻最好在2m欧以内

网友(2023-02-02):
线好像长了一点了

网友:
我估计那个黄铜夹头的电阻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根线1m欧?点焊机整体内阻最好在2m欧以内

2毫欧,想多了吧

网友:
既然已经制作好了,内阻也可以,就不要纠结了。

网友(2023-05-07):
25平线长80CM内阻在1MR左右正常

网友:
这种线用铜鼻子我认为不太好,一个是成本高,另一个是接触电阻大,我的做法是直接用铜管套在上面后再用液压钳压平再上锡,最后打孔,这样的方法成本低,接触电阻小

网友:
一直想做个电焊机

网友:
做得漂亮,介绍一下‘换笔头’ 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