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帮朋友更换石英表电池

楼主(2022-03-10):
朋友的石英表没有电了,帮忙更换一下:万能的陶宝购买到电池,进行更换,工具齐全,很简单就更换了。

接下页:

。。。。。。。。。。。。。。

楼主:
SR920SW氧化银电池

帮朋友更换石英表电池,SR920SW氧化银电池

SR927W

由于工具齐全,更换电池很简单。

、、、、、、、、、、、、

网友A:
自己的个人感受,开手表的后盖不需要别的工具,一个薄刀片即可。反而需要买的是压盖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个人感受,开手表的后盖不需要别的工具,一个薄刀片即可。反而需要买的是压盖器。 ...

他这个是螺纹的,必须要开表器,压盖的我自己做了一个

网友:
没专用工具的情况下,就是开后盖比较麻烦

网友:
上次换电池跑电子市场就说sony换牌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个人感受,开手表的后盖不需要别的工具,一个薄刀片即可。反而需要买的是压盖器。 ...

他这个表应该是带丝的,不需要压盖器

网友C:
我都是用卡尺开后盖的

网友:
没有压盖器导致有个表一直开口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朋友更换石英表电池

这牛x表是在机械表壳子里放了电子芯?必须用到开表扳手,一般的电子表直接扣个后盖,镊子撬一下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卡尺开后盖的

哈哈,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卡尺开后盖的

我都是用剪刀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剪刀开的。

不扶墙,就服老温

网友:
我是直接用尖嘴钳开盖的,只是没有块像样的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扶墙,就服老温

当年,有手表没卡尺,现在有卡尺,手表没有了。

网友:
松下电池假货太多了。。。。。

网友:
血的教训,手表一定要 sr开头的碳性  千万不要图便宜用lr开头的碱性 ,碱性的会漏液毁了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螺纹的,必须要开表器,压盖的我自己做了一个

压盖的我自己做了一个。怎么做的压盖发图片看看

网友:
怎么像拼夕夕几块钱还包邮还好评返现的表,就是那种电池比表贵很多的那种

网友:
开盖压盖还是需要专用工具,剪刀钳子我都用过,最后表壳都被刮花了,后来买齐了工具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