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淘宝3.5元包邮的50瓦LED灯顺便改成12V庭院太阳能灯头

楼主(2022-03-10):
50W彩盒包装,灯珠数量还不少

再看看背面,没有散热片,靠自身发挥

再看看灯的主体

拆开透明聚光灯罩;数了一下,共有50颗灯珠,还是2835的, 看样子虽然不足50瓦, 20瓦应该是跑不掉

还带有防水垫圈,对得起这个价格;

220V就不用试了 反正是要直接改成低压太阳能庭院灯,接上稳压电源 调到3.3V 单独给一颗灯珠供电看看单颗有多大功率
结果3.3V点不亮;超出了我对LED的认识, 普通LED灯珠不就是2.8-3.3V左右供电吗; 这又不是COB模组

继续调高电压,已经5V了 还是不亮

再继续调高电压,调到9V终于可以看见微弱的白光了;看图 是不是很微弱,

继续调高 调到14V, 两颗灯珠有1W的功率了; 很神奇12V供电的单颗LED灯珠;

后面不敢再调了 毕竟没有加限流电阻的 , 再搞就要烧灯了;
后面简单的把电路分析了一下, 这个灯板,50颗LED采用的2并25串,220V交流通过整流后,直接通过三个不知名无品牌的驱动IC AN611XX 来驱动, 220V整流后是300V,除以25串,可以得知单颗LED就是12V; 既然是12V那就好办了 把串联改成并联 简单粗暴 直截了当;

接下来开始割铜皮

测试确实都割断 无短路后开始试灯

通过测试发现 如果继续保留那三颗驱动芯片,LED供电需要提高到16V往上功率可以达到5W; 如果只接12V供电 亮度很弱, 功率只有1W不到,
索性把驱动芯片的输入输出只接短路;
经过测试 14V供电,功率可以达到10W,12V供电功率是5W, 我的太阳能是50W的板子,电池是4串磷酸铁锂 18安时,电压是14V, 把这个灯头改好 安装在墙头,就可以通过太阳能电池供电了;

灯头改好后的样子; 全部改完安装回去, 晚上接上太阳能电池试试效果;

最后再晒晒一起买的 5元包邮的10W 低压灯头;

网友A:
把电路板搞到难看到不行。

网友:
黄色高温胶布换成白色美纹胶布好点,黄色的难看

网友:
还有这种思路,我有一只一模一样的灯,有频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板搞到难看到不行。

撸主表示不要在意细节,实用就好...

网友:
可以重新打个铝基板做啊

网友B:
低压灯是交流12V驱动的?

网友:
实用。手中有个24V的 想改12V 等着按这思路试试

网友:
把黄色高温胶带撕了,买瓶白色自喷漆,重新喷一下,要美观

网友C:
线性恒流,4串灯珠,是铝基板么?

网友D:
这么便宜的灯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便宜的灯不值得折腾

DIY无止境,1元的某POS机都能整  还有啥不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恒流,4串灯珠,是铝基板么?

是铝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灯是交流12V驱动的?

我后来又在网上查了下资料, 现在很多COB模组 为了节省几块钱的驱动器, 直接使用3串或者多串LED灯珠串联后再封装, 比如3.3V的灯,使用4串封装就可以直接用12V直流驱动, 连驱动器都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板搞到难看到不行。

不难看,盖上灯罩后,再装到屋檐顶, 没人在意这些细节, 看着还可以, 照片看起来丑了点 那是因为局部细节放大,  这样看,哪怕是个美女 也能看到一脸的粉彩或者毛孔 哈哈。。。。

网友:
这种2835估计是内芯5串的高压灯珠,单颗工作电压15V左右,最大电流60mA。

网友E:
买过两个19v才能点亮单颗灯珠,亮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过两个19v才能点亮单颗灯珠,亮度可以

只知道有3,6,9,12伏的灯珠,现在才看到有19伏的

网友:
50颗灯珠,每颗的额定功率是0.5W,总功率应是25W,厂家虚标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