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SM2246XT固态报错求助合适开卡工具 C_Pret_Lower Capacity Fail

楼主(2022-03-10):
群联SM2246XT固态硬盘不读盘使用多个版本工具都不能升级成功,都是报错,升级工具里有FLASH ID
                FLASH为:东芝TH58TEG7DDLTA00   ID :45, 3A, 94, 93, 76, 51

望大佬给点建议

网友:
ID都没认全,怎么开呀。找原因,可能是颗粒炸了

网友:
检查第一个颗粒

网友:
第一个颗粒缺2个ce,找找原因

网友:
是颗粒原因,还是跳线?

楼主:
设置自动识别容量大小,升级好了,不过120G空间只有29G,初始化后不能建盘

楼主:
那只能查下线路了,使用坏的,不是跳线问题,flash问题可能性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