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户外电源中逆变器的故事!!

楼主(2022-03-10):
这是我自己设计  自己制作的一个户外移动电源:
电池:48V40Ah的三元锂电池;
功能:
2个220V交流,
2个USB口(5V2.4A,带电压电流);
1个12V30A点烟器
1个48V50A直流电口
自带一个功率显示计;
自带一个电池库仑计;
自带一个散热风扇;

目前的逆变器是海鲜市场90块买的标称2000W的,实测可以带动1000W吹风机(再大就不工作了),用在其他电器上电器有异响;
现在的问题的是:想换一款逆变器,功率实打实在2000W的正弦波逆变器,能带动所有这个功率内的用电器(据我了解用电器还有感性和阻性用电器之分,具体不太懂); 求大家告知下品牌或者型号!!谢谢!!补充:预算在600元左右(不超过800),不行只能降功率了;性价比越高越好,不带外壳的也行,成色也没关系;

自己设计外壳,钣金做的

自带温感风扇

目前逆变器的内部

网友A:
正弦波600元貌似买不了这么大瓦数的

楼主:
我最新找到一款,大家评价看看, 价格4XX

网友B:
去找机柜淘汰的,那玩意正好是48输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600元貌似买不了这么大瓦数的

不超过800   不然那就只能降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机柜淘汰的,那玩意正好是48输入,

不错,这是一条路子!!谢谢

补充:刚没看到链接,点击去一看,绕道了!    严重超预算了;

网友C:
不行到闲鱼里找吧,有专门订做正弦波逆变器的,价格也不错。

网友D:
预算在600元左右(不超过800),这个预算想带 2000W的感性负载的逆变器有点难找,你可以上小黄鱼找一下,找靠谱一点的牌子,山上的靠不住

网友E:
你这电池保护板能有100A输出?
你不先弄个3000KW的超大负载(48V电水壶大概400W,整八个电水壶并联)

思路,解决问题咋搞就是值这个价。。。

网友F:
感觉楼主就这样用挺好的,无非不能带感性负载,户外带点电饭锅,非可控硅控制的电热锅之类的不错。不能带微波炉和电磁炉。40A的电池放电功率不能过大,1C放电2000W以下为好。看楼主需要的是纯正弦波逆变器,实2000W兴力电和还有一个牌子的做活动的时候800之内可以拿下,真正可以长时间满载下运行的。另外我有一个48V2000VA的机柜太阳能逆变器带交流220V变48V30A充电器,正规品牌货,做工不是某宝那些作坊产品能比的。体积超小,有兴趣可以站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到闲鱼里找吧,有专门订做正弦波逆变器的,价格也不错。

也行 价格合适  实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算在600元左右(不超过800),这个预算想带 2000W的感性负载的逆变器有点难找,你可以上小黄鱼找一下,找 ...

我这个就是山上的产品,能用,不过严重拉低了这个电源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池保护板能有100A输出?
你不先弄个3000KW的超大负载(48V电水壶大概400W,整八个电水壶并联)

不用100A的,实际功率有2000-2500W就可以了,电池短时间100A问题不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就这样用挺好的,无非不能带感性负载,户外带点电饭锅,非可控硅控制的电热锅之类的不错。不能带微 ...

对了,一般有个2000-2500W就做够了,电池自己做的性能我知根知底的!问题不大!

网友G:
我有一个正弦波24V2500W的板子带开关,不知道你要不要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正弦波24V2500W的板子带开关,不知道你要不要链接

24V啊,那和我这个不配套的,要不了的

网友G:
这个是48V20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48V2000W的

这是实际功率么?不会是峰值功率吧,看起来不错的!

网友:
逆变器是修正波,不是正玄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实际功率么?不会是峰值功率吧,看起来不错的!

是实际的,我买过他家的,纯正弦波逆变器

网友:
兴力电的正弦波基本上能达到标称功率。我做了一个600瓦的,计划放车上出去玩能用上,做好吃灰快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