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7DDK 量产记录

楼主(2022-03-10):
3281+2片7DDK,简单讲一下制作过程,主控板 跳R7,跳R43(3.3V),空SB4、SB8。焊接过程略,能正常识别4CE。

软件:SMI MPTool V2.5.70_v4。改DBF文件,这个版本被人改过,有8DDL、9DDJ,我就直接复制了8DDL的字符串,替换7DDK的ID:

//----------TOSHIBA----------------------------------------------------------------------------------------------
@ 98 3C 98 B3 76 F2 01 05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TOSHIBA SDTNSIAMA-016GX8 R0622 15nm TLC
@ 98 3A 94 93 76 D1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TOSHIBA TH58TFG8DDLBA8C R0504 15nm MLC 4P
@ 98 3A A4 93 7A D1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TOSHIBA TH58TFG9DFLBA8C R0504 15nm MLC 4P
@ 98 3C 95 93 7A D1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TOSHIBA TH58TFT0DDLBA8_SI2 R0517 15nm MLC
@ 98 3C 99 A3 7A 51 01 05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TOSHIBA TH58TFG9UHLBA8C R0622 15nm TLC 4P
@ 98 3C 99 A3 7A D1 01 05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TOSHIBA TH58TFG9UHLBA8C R0622 15nm TLC 4P
@ 98 3A 95 93 7A D7 01 05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Toshiba TH58TEG9DDJBA89 L0419 19nm MLC 4P

@ 98 DE 94 93 76 D0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Toshiba TH58TEG7DDKBA4C N1024 A19nm MLC Toggle

然后,改FFW文件,添加以下字符串:

//--- Toshiba a19nm MLC

然后,直接开卡成功,用的是2020.05.21的固件,量产配置抓图,关闭了DDR,不然会出错,似乎Toggle是自动开启的,不需要跳线:

测速不高(扩展卡测试的,读速不用管),看帖子有人80M写入,我这个只有67M,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是不是字符串的问题?

网友A:
3281+7ddk这么慢!!还不如贴32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7ddk这么慢!!还不如贴3267

这个是扩展卡测的,老电脑性能有限制,读速上不去,但是写速,真不如3267,3267有71M左右。
但是我从另外帖子中“新人必看:玩了这么久SM3280_3281,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看到,有人说写80、读180,我就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合理。

网友B:
友情提示:3281配东芝19nm的MLC颗粒,用15nm的ISP开,有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我前段时间返修了几个盘,都是3281配东芝DDK,DDJ,表现为不认盘,但重新量产后又正常用,跑圈也能过。

所以……这个方案最好做下长期验证,看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友情提示:3281配东芝19nm的MLC颗粒,用15nm的ISP开,有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我前段时间返修了几个盘, ...

已经发现不稳定的现象了,跑圈过后再次量产,就卡死在pretest,重新拔插不能识盘了,只能短接识别,重试多次都是这样,后来发现,必须在量产前先做Erase清空,就正常量产。

网友A:
不稳定的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稳定的块多了

不是,这2个7DDK,原来是在建兴的M2 2242上,基本算是新颗粒,坏块26,很稳定,没什么问题。没想到到3281上就跑出60个坏块。

网友A:
刚做的,坏块抓了169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做的,坏块抓了169个

说说过程,也是3281吗,怎么量产的

网友:
就这么设置的

网友C:
3281双贴7ddk可以开ddr,开了写入有70-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1双贴7ddk可以开ddr,开了写入有70-80

奇怪,DDR开启我会提示出错,说是不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友情提示:3281配东芝19nm的MLC颗粒,用15nm的ISP开,有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我前段时间返修了几个盘, ...

这样就对了毕竟是跨制成固件强开的,很多人以为开出来跑圈也过了就没事了,能开能用跟长期稳定是另外一回事,还有很多强开了还给打鸡血
话说范总我要的CF卡主板还有吗?

网友:
跳R44再试试吧,很多颗粒1.8都能稳定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对了毕竟是跨制成固件强开的,很多人以为开出来跑圈也过了就没事了,能开能用跟长期稳定是 ...

私聊私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DDR开启我会提示出错,说是不支持。

正常情况下可以开ddr的,你开ddr会报什么错。还有开19nm最好用s0429版本开,s0312v3版本时间久了可能会有一些未知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友情提示:3281配东芝19nm的MLC颗粒,用15nm的ISP开,有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我前段时间返修了几个盘, ...

范总有个问题咨询下,镁光NX588是2ce的l95b,单贴3281正常但是双贴3281会显示12CE 384G无法正常开卡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范总有个问题咨询下,镁光NX588是2ce的l95b,单贴3281正常但是双贴3281会显示12CE 384G无法正常开卡是什 ...

从r6跳到r7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r6跳到r7没有?

跳过了,没用

网友:
3281双贴7DDK,跳1.8V电压,参数A8改F9能有70多写360多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