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 联想翻转本Yoga3 14笔记本的曲折过程

楼主(2022-03-10):
去年(2021)国庆,朋友的笔记本挂了,拆开后进行了维修:
更换了两个5V3.3VDCDC后可以开机。但开机后无显示,不报警,长按电源键可以关机。无内存时有告警。
正好去朋友那里玩,主板让我拿来看看,说是不急,这一放就是近半年。
今年春节前,想着再放下去就成了料库了,就抽时间检查了下。
主板情况:
正面
反面
使用电池检查B+8.3V
系统电源正常
PU201SYX196BQNC+3VALW3.33V
PU202SYX196C1QNC+5VALW5.02V
独显GPUN15S-GT-S-A2_FCBGA595)供电PU601NCP81172MNTWG)输出+VGA_CORE0.89V正常
转换部分U56输出+5VS5.01V+3VS3.32V 正常。
测量屏接口JLVDS
+LCD_VDD无电压,+3VS_LCDVCC无电压。
+3VS_LCDVCC通过U9AP2821KTR)输出,受控于PCH_LCD_VDDEN
+LCD_VDD通过Q172N7002)和Q25AO3401)控制B+输出,也受控于PCH_LCD_VDDEN
PCH_LCD_VDDEN信号来自于UC1CPU)的C6脚(EDP_VDDEN
CPUeDP Conn.eDP SIDEBAND)控制屏的显示,
而笔记本可以开、关机,自检能告警,说基本芯片电路是正常的,应该是其外围有故障。
测量CPU供电
PU701NCP81108MNTXG)输出+CPU_CORE1.8V
PU401SYX198DQNC)输出+1.05VS1.03V
开机时间长,CPUGPU会发热,风扇自动转。
又翻翻电路图
最后只剩下内存供电
PU301TPS51716RUKR)输出+1.35V0.11V,不正常。
断开PJ303测量,电容PC309的电压为0V
这部分电路
PWM芯片是TPS51716
上管是F1 GUE,测量正常
查下管PQ302AON7506实际为F1 GUE)的G极对地短路,拆下测量正常
此时,PU301TPS51716RUKR11脚(DRVL)依然对地短路,拆下,测量11脚与7脚(GND)短路,
下单。
等。。。
两片到了
焊好
满怀希望,上电,一屡青烟,下管挂了。
检查焊接,似乎没有问题
没有体视镜,加之老眼昏花,没能力焊接,连同没焊上的一片TPS51716送还朋友,让他自己焊(他有体视镜)。
又过了一个月,问及好了没有,答,等我一起焊,没法子,前几天又去了,
朋友焊好
成功点亮
这两天整理了一下几个关键点的电压
电路及点位,要的拿去

谢谢观赏!!

楼主:
沙发不留,网上的图

网友A:
没有体视镜可以考虑买一副那种放大眼镜,好几组,可以换镜片的那种,能用

现在下载附件,没有扣除55m的字样了,得鼠标挪到附件上才显示。

网友A:
就这种,用着还不错,焊小玩意挺好

网友:
膜拜楼上两位高手

网友:
第一次焊接的时候为什么炸了,买到的芯片是坏的吗?

网友:
高大上了,笔记本主板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体视镜可以考虑买一副那种放大眼镜,好几组,可以换镜片的那种,能用

现在下载附件,没有扣除5 ...

手机端看还是有扣除提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端看还是有扣除提示的。

网页端没有提示,得挪鼠标到下载链接才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页端没有提示,得挪鼠标到下载链接才出现

这个确实有点儿不友好

网友:
这个厉害了,芯片级维修!

笔记本、手机这类元件密集产品的故障定位确实伤脑筋

网友:
松香大法没用吗?

网友:
主板开、关机,自检能告警,说基本芯片电路是正常的,应该是其外围有故障。
检查CPU供电,内存供电。

网友:
谢谢版主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种,用着还不错,焊小玩意挺好

这玩意叫什么名字

网友:
笔记本和手机查找分析故障最费时间和眼睛

网友B:
竟然刚看到,后排围观大神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刚看到,后排围观大神修电脑~

来啊,一起去配眼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刚看到,后排围观大神修电脑~

瞎猫碰了个死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