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500W、12Vto220V逆变器,用了2天时间描出电路图

楼主(2022-03-10):
此逆变器是以25元购得,并不是要用,只是想了解这类电路,交25元学费满足好奇心。用了2天时间描出电路图,看明了电路的工作原理,现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作参考。

网友:
这么说我可以自己做逆变器了?

网友:
请教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修正弦波的?

网友:
电路都画出来了,可以找绿色版软件模拟下情况,跟实际比较下。

网友:
修正波的,这个不叫电路图啊。。。。。

网友:
这么便宜,上次车子自带的坏了,换一个好几百

网友A:
这能稳定输出有50w 就不错了,

网友:
这个图让我想起来了曾经黑白电视自带的电路图

网友:
这个算是点位图吧?

楼主:
是用Adobe Photoshop CS6 (64 Bit)描画,将电路板相片导入后描出电路图。按电路图原理看,输出应为方波形电压。

网友B:
这是个省料的方波逆变器,能有200W功率就不错了
真要是500W功率,12V电压,低压侧电流就得50A左右了
那两个TO-220的逆变管根本受不了。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没有风扇的…

网友:
为LZ的图点赞~

网友:
其实没必要抄吧,直接拿EG8010的方案搞就行了,还是正玄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省料的方波逆变器,能有200W功率就不错了
真要是500W功率,12V电压,低压侧电流就得50A左右了
那两个 ...

500W只是型号,与功率无关。
就像红酒上面有“1982”字样,与年份并无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能稳定输出有50w 就不错了,

开玩笑,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带个角磨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W只是型号,与功率无关。
就像红酒上面有“1982”字样,与年份并无关系。 ...

就像最近,50年只是哲学概念,不是数学概念。

网友:
这25RMB很划算,铝壳不错,用料还这么多。好用不?

网友:
25块钱好像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