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TH58NVG3S0HTA00支持什么主控

楼主(2022-03-10):
最近手上有几片东芝slc的flash,具体型号是TH58NVG3S0HTA00,想做几个高稳定的u盘,不在乎速度和容量,只关注质量和稳定,大神们有哪些主控可以推荐一下,谢过谢过~

网友:
我猜这个颗粒是MLC的,,封装是不是TSOP48的?如果是,那就先上SM3267AE看看能不能开卡

网友:
1GB 1CE SLC闪存。非TOG。

楼主:
关键是我找不到flash支持列表啊,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哪位大神能够帮我查查啊,谢谢啦

网友:
安国6989SN GTC支持

楼主:
找了几个版本的量产工具,但是没有看见对应的flash支持型号啊,具体哪个版本的量产工具支持啊?